[SandForce] 威刚ADATA ASP900S7 2241开卡全家桶完美解决

楼主(2021-07-17):
求开卡ID 28044 31050 都开不出来 下载固件fail

楼主:
单面BGA的是60075183 5300847754是30005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Sat 07/17/2021 20:25:49]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2:0:0:0
                      argv[3]: /home/root1/1/unzip/1/1.mfp
                      argv[4]: /home/root1/1/30005.123456.SP900_SAN.driveconfig
                      argv[5]: 2E5220008288
                      argv[6]: WE5220008288
                      argv[7]: log=/home/root1/mpt/1.log
                     ~~~~~~~~~~~~~~~~~~~~~~~~~~~~~~~~~~~~~~~~~~~~~~~~~~~~~~~~~~~~~

[Sat 07/17/2021 20:25:49]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2:0:0:0'
sh: 1: cannot create /proc/scsi/scsi: Directory nonexistent
[Sat 07/17/2021 20:25:54]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2:0:0:0'
sh: 1: cannot create /proc/scsi/scsi: Directory nonexistent
[Sat 07/17/2021 20:25:59]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Sat 07/17/2021 20:25:59]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0:26:04]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2: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Sat 07/17/2021 20:26:04]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root1/1/unzip/1/1.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root1/1/30005.123456.SP900_SAN.driveconfig
              Serial No. = 2E5220008288
         World Wide Name = WE5220008288
  ~~~~~~~~~~~~~~~~~~~~~~~~~~~~~~~~~~~~~~~~~~~~~~~~~~~~~~~~~~~~~~~~~~~~~~~~~~~~~~~~~~~~~~~~~~~~~~~~~~~~~~~~~~~~~~~~~~

[Sat 07/17/2021 20:26:0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0:26:04]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root1/1/unzip/1/1.mfp
[Sat 07/17/2021 20:26:49]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root1/1/unzip/1/1.mfp
[Sat 07/17/2021 20:26:50] - file  /home/root1/1/30005.123456.SP900_SAN.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Sat 07/17/2021 20:26:51]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Sat 07/17/2021 20:26:51]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Sat 07/17/2021 20:26:51]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root1/1/30005.123456.SP900_SAN.driveconfig
[Sat 07/17/2021 20:26:51]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0005)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root1/1/30005.123456.SP900_SAN.driveconfig
[Sat 07/17/2021 20:26:51]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Sat 07/17/2021 20:27:2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0005
[Sat 07/17/2021 20:27:2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0005
[Sat 07/17/2021 20:27:26]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0005_fw_cl_mlc_MIC_128Gb_MT29F128G08CBCAB_1Q_2C_1D_PP_R02216_s512.vic
[Sat 07/17/2021 20:27:26]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0005
[Sat 07/17/2021 20:27:2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0005
[Sat 07/17/2021 20:27:26]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0005_mf_mlc_MIC_128Gb_MT29F128G08CBCAB_1Q_2C_1D_PP_R02216_s512.vic
[Sat 07/17/2021 20:27:26]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Sat 07/17/2021 20:27:26]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0:27:26]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0:27:31]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0:27:31]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Sat 07/17/2021 20:27:31]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Sat 07/17/2021 20:27:33]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Sat 07/17/2021 20:27:34]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Sat 07/17/2021 20:27:37]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0    | 0    | 1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0    | 0    | 2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1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2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3    | 0x0022 | N3,N5                                      | WARNING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7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1
-----------------------------------------------------------------------------

~~~~~~~~~~~~~~~~~~~~~~~~~~~~~~~~~~~~~~~~~~~~~~~~~~~~~~~~~~~~~~~~~~~~~~~~~~~~~~~~~

[Sat 07/17/2021 20:27:37]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234441648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33836 (0x842C)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Sat 07/17/2021 20:27:45]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Sat 07/17/2021 20:27:45]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0:27:47]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 through CDU command...
[Sat 07/17/2021 20:27:50]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0:27:52] - Downloading the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eature 3
[Sat 07/17/2021 20:28:09]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flashware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0:28:09] - Waiting (1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0:28:2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0:28:24]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NC      '
[Sat 07/17/2021 20:28:24] - Enabling SMART support...
[Sat 07/17/2021 20:28:24] - Issuing a diagnostic unlock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0:28:27] - Setting up Max LBA settings...
[Sat 07/17/2021 20:28:30] - Change of sector size is not required, sector size is already set to 512
[Sat 07/17/2021 20:28:31] - Setting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drive to: 2E5220008288
[Sat 07/17/2021 20:28:33] - Setting the World Wide Name (WWN) of the drive to: WE5220008288
[Sat 07/17/2021 20:28:36] - Processing completed for device: 2E5220008288
[Sat 07/17/2021 20:28:36] - Begin collecting the device post-process log/information
[Sat 07/17/2021 20:28:36] - Creating the Log Bundle...
[Sat 07/17/2021 20:28:36] - Plain text identify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0:28:37]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dentify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0:28:39]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0:28:40] - Plain text format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0:28:40] - Plain text SMART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0:28:41] - Plain text manufacturing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0:28:42] - Plain text grown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0:28:43] - Plain text panic directory listing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0:28:43] - Completed collecting all plain text log files.
[Sat 07/17/2021 20:28:43] - End of logs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at 07/17/2021 20:28:44] - Applying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Customer ID with value : 123456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Diagnostic Unlock Key with value supplied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0B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4B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8B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Model No. with value : Samsung SSD 850 EVO
[Sat 07/17/2021 20:28:45] - Setting Power Management Version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0:28:45] - Total of 1 valid MaxLBA settings were setup to be written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0:28:47] -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Sat 07/17/2021 20:28:47] - Issuing an IdleImmediate command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0:28:48] - Not an Enterprise drive,so, continuing without setting master password..
[Sat 07/17/2021 20:28:48]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Sat 07/17/2021 20:28:48] - Exiting...
[Sat 07/17/2021 20:28:48]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PASS ******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面BGA的是60075183 5300847754是30005

ASP900 128GB NW674开卡ID 31026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Sat 07/17/2021 21:36:48]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2:0:0:0
                      argv[3]: /home/root1/1/unzip/1/1.mfp
                      argv[4]: /home/root1/1/31026.123456.ASP900.driveconfig
                      argv[5]: 2E5220008288
                      argv[6]: WE5220008288
                      argv[7]: log=/home/root1/mpt/1.log
                     ~~~~~~~~~~~~~~~~~~~~~~~~~~~~~~~~~~~~~~~~~~~~~~~~~~~~~~~~~~~~~

[Sat 07/17/2021 21:36:48]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2:0:0:0'
sh: 1: cannot create /proc/scsi/scsi: Directory nonexistent
[Sat 07/17/2021 21:36:53]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2:0:0:0'
sh: 1: cannot create /proc/scsi/scsi: Directory nonexistent
[Sat 07/17/2021 21:36:58]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Sat 07/17/2021 21:36:58]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1:37:03]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2: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Sat 07/17/2021 21:37:03]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root1/1/unzip/1/1.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root1/1/31026.123456.ASP900.driveconfig
              Serial No. = 2E5220008288
         World Wide Name = WE5220008288
  ~~~~~~~~~~~~~~~~~~~~~~~~~~~~~~~~~~~~~~~~~~~~~~~~~~~~~~~~~~~~~~~~~~~~~~~~~~~~~~~~~~~~~~~~~~~~~~~~~~~~~~~~~~~~~~~~~~

[Sat 07/17/2021 21:37:0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1:37:03]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root1/1/unzip/1/1.mfp
[Sat 07/17/2021 21:37:4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root1/1/unzip/1/1.mfp
[Sat 07/17/2021 21:37:47] - file  /home/root1/1/31026.123456.ASP900.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Sat 07/17/2021 21:37:48]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Sat 07/17/2021 21:37:48]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Sat 07/17/2021 21:37:48]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root1/1/31026.123456.ASP900.driveconfig
[Sat 07/17/2021 21:37:48]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1026)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root1/1/31026.123456.ASP900.driveconfig
[Sat 07/17/2021 21:37:48]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Sat 07/17/2021 21:38:12]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1026
[Sat 07/17/2021 21:38:1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1026
[Sat 07/17/2021 21:38:12]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1026_fw_cl_mlc_MIC_128Gb_MT29F128G08CBCAB_1Q_2C_1D_S_PP_R02631_s512.vic
[Sat 07/17/2021 21:38:12]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1026
[Sat 07/17/2021 21:38:1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1026
[Sat 07/17/2021 21:38:12]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1026_mf_mlc_MIC_128Gb_MT29F128G08CBCAB_1Q_2C_1D_S_PP_R02631_s512.vic
[Sat 07/17/2021 21:38:12]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Sat 07/17/2021 21:38:13]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1:38:13]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1:38:18]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1:38:18]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Sat 07/17/2021 21:38:18]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Sat 07/17/2021 21:38:20]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Sat 07/17/2021 21:38:21]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Sat 07/17/2021 21:38:24]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0    | 0    | 1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0    | 0    | 2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0    | 0    | 3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2    | 0x0022 | N3,N5                                      | WARNING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6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2
-----------------------------------------------------------------------------

~~~~~~~~~~~~~~~~~~~~~~~~~~~~~~~~~~~~~~~~~~~~~~~~~~~~~~~~~~~~~~~~~~~~~~~~~~~~~~~~~

[Sat 07/17/2021 21:38:24]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250069680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33836 (0x842C)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Sat 07/17/2021 21:38:28]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Sat 07/17/2021 21:38:28]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1:38:30]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 through CDU command...
[Sat 07/17/2021 21:38:34]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1:38:36] - Downloading the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eature 3
[Sat 07/17/2021 21:38:44]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flashware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1:38:44] - Waiting (1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17/2021 21:38:59]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1:38:59]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NC      '
[Sat 07/17/2021 21:38:59] - Enabling SMART support...
[Sat 07/17/2021 21:38:59] - Issuing a diagnostic unlock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1:39:02] - Setting up Max LBA settings...
[Sat 07/17/2021 21:39:05] - Change of sector size is not required, sector size is already set to 512
[Sat 07/17/2021 21:39:06] - Setting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drive to: 2E5220008288
[Sat 07/17/2021 21:39:08] - Setting the World Wide Name (WWN) of the drive to: WE5220008288
[Sat 07/17/2021 21:39:11] - Processing completed for device: 2E5220008288
[Sat 07/17/2021 21:39:11] - Begin collecting the device post-process log/information
[Sat 07/17/2021 21:39:11] - Creating the Log Bundle...
[Sat 07/17/2021 21:39:11] - Plain text identify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1:39:12]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dentify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1:39:14]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1:39:15] - Plain text format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1:39:15] - Plain text SMART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1:39:16] - Plain text manufacturing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1:39:17] - Plain text grown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1:39:18] - Plain text panic directory listing log created
[Sat 07/17/2021 21:39:18] - Completed collecting all plain text log files.
[Sat 07/17/2021 21:39:18] - End of logs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at 07/17/2021 21:39:19] - Applying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Customer ID with value : 123456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Diagnostic Unlock Key with value supplied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0B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4B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8B Sectors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Model No. with value : Samsung SSD 850 EVO
[Sat 07/17/2021 21:39:20] - Setting Power Management Version with value : 0
[Sat 07/17/2021 21:39:20] - Total of 1 valid MaxLBA settings were setup to be written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1:39:23] -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Sat 07/17/2021 21:39:23] - Issuing an IdleImmediate command to the drive...
[Sat 07/17/2021 21:39:23] - Not an Enterprise drive,so, continuing without setting master password..
[Sat 07/17/2021 21:39:23]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Sat 07/17/2021 21:39:23] - Exiting...
[Sat 07/17/2021 21:39:23]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PASS ******

网友A:
感谢分享,也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也分享一下

知道ASP900 TSOP双面的是什么ID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ASP900 TSOP双面的是什么ID吗

CBAAB CFAAB CCME

楼主:
问题是2241 我找了好多固件包都找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2241 我找了好多固件包都找不到啊

用2281的工具开2241 只是开卡的时候选2241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81的工具开2241 只是开卡的时候选2241的ID

2241没这个id 工具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sf1222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