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MDZ-09-AA扩容升级运行内存

楼主(2021-07-17):
小米盒子MDZ-09-AA扩容升级运行内存,EMMC折腾了4-5个钟才整好,1G运行内存升级为2G,原本打算升级到4G,单片1G缓存价格有点贵所以放弃了,将缓存焊好移动两个电阻即可。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A:
移动的2个电阻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的2个电阻什么原理?

换了缓存不移动只能识别出1G,没有Pcd图子所以不确定那两个4.7K跳线电阻作用

网友:
系统版本能升级不,4.4.2好多软件不兼容了

网友B:
请教一下电阻如何移动,能标一下具体位置么

网友B:
同样的机器,换了内存,CPU边上的电阻从第一个移到第五个;启动还是1G内存,背面的电阻从第三个移到第七个,在ICNTV页面不停重复启动,无法进入系统,换了两次内存还是一样;请问电阻移动的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机器,换了内存,CPU边上的电阻从第一个移到第五个;启动还是1G内存,背面的电阻从第三个移到第七个 ...

位置没错,重启按主页键和菜单键清除缓存和数据然后选择第一系统启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电阻如何移动,能标一下具体位置么

按图片上的排序就好

网友C(2022-05-23):
我这款卡CNTV界面不动,遥控主页键和菜单键启动时长按也没反应还是直接进到CCNTV然后死住

网友(2022-07-01):
引用 网友C:
我这款卡CNTV界面不动,遥控主页键和菜单键启动时长按也没反应还是直接进到CCNTV然后死住 ...

emmc坏了,通病

网友:
还值得买个emmc吗

网友D:
可以找个安卓的破盒子破手机破平板破行车记录仪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个安卓的破盒子破手机破平板破行车记录仪拆一个

嗯,这个s805是不是可以线刷?换上之后直接线刷就可以?

网友:
网上有09aa的emmc备份,找个安国6438的板子焊上,将备份用WinHex还原到新emmc上,再拆下来焊回到盒子上,记得双清一下

网友:
“”网上有09aa的emmc备份,找个安国6438的板子焊上,将备份用WinHex还原到新emmc上,再拆下来焊回到盒子上,记得双清一下。“”
这个可行。

网友:
换运存得多少钱?

网友:
怎么看运存是几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