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翼博后备箱门打不开维修

楼主(2021-07-17):
车子后背箱门有时能打开有时打不开,最近彻底打不开了。好像这个后门时间长了打不开是通病。
感觉是电机的问题,所以在网上买了个电机,今天到货了。赶紧换,后备箱打不开,每次放东西都不方便。

后门打不开只能从蹲后座里面拆后盖,后盖下面有两个螺丝因为空间小没法拍就没拍。拆掉两颗螺丝后用劲拉开塑料盖板。

还好没拉掉一个卡扣

拆下圈圈那三颗螺钉

从车外面向上提这个圈里面那根钢丝,门就开了。
跟换电机

拆下来的旧电机好像有点糊

换上后新电机后,后门打不开的问题解决。

一个电机只花了20元,其他的就是费时间,花了1个半小时。
打字发图好累!!!!

网友:
电机看来是发热变黑 有断线了

网友:
恭喜省了500元

网友A:
这个设计有问题啊,电机坏就打不开门这是严重安全隐患,必须召回修改设计!

楼主:
的确省了不少,4S店修一下更夸张开口报价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有问题啊,电机坏就打不开门这是严重安全隐患,必须召回修改设计! ...

关键这款车还没有应急拉绳

网友B:
我家本田URV也经常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开门的这个电机居然这么low,我还以为什么样呢,结果就是一玩具上的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本田URV也经常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开门的这个电机居然这么low,我还以为什么样呢,结果就是一玩具上的 ...

比玩具电机劲大一点

网友C:
在门锁块那里涂点润滑油,我之前也换了锁,但后来发现是锁块那里卡死了,导致锁不能正常工作(门变形有点小的错位),涂了之后再也没问题过

网友D:
这个电机是什么型号?几齿的齿轮?我是高尔夫油箱盖开不了,电机看着差不多,买不到同型号的的电机,只好买了个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是什么型号?几齿的齿轮?我是高尔夫油箱盖开不了,电机看着差不多,买不到同型号的的电机,只好买 ...

忘了数几个齿的,具体的就这个照片。当时我是搜索我这个车型搜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门锁块那里涂点润滑油,我之前也换了锁,但后来发现是锁块那里卡死了,导致锁不能正常工作(门变形有点小 ...

我那个涂油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按后备箱门开关键已经没有任何动静了。

网友:
挂根绳子在钢丝头上,下回能应急用

网友(2022-05-06):
看来修理最大的敌人和成本就是时间

网友:
在锁扣那里涂一下润滑油,锁扣也容易增加电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