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摇控风扇不能摇控

楼主(2021-07-17):
一个老钻石遥控风扇,突然用遥控无反应,用手机摄像头测试遥控器发射有光闪烁,风扇上按键控制全正常。测风扇控制主板芯片8206的15.19脚有电压5v。大师们看看哪里问题?

网友:
我一台艾美特碰到同样故障,还以为是阻容和稳压二极管损坏,拆下来测了都没问题,最后更换红外接收二极管搞好

网友:
代换芯片上方的红外接收头试试。

网友:
最大的疑点是红外接收头

楼主:
楼上的大师们,没有别的红外接收头代换拆其他的接收头行不?

楼主:
忘了说了,正常的时候,待机时保险管旁那个大电阻R1会发热,现在遥控不灵了这个电阻不热了。

楼主:
换了个音响的红外接收头,一样没反应

网友:
会不会是遥控器电池没电了呢?还有,它上面的455晶振和板上的455晶振坏了,也接收不了的,板上的晶振不要想着风扇能工作就是好的,我曾经错用32768的晶振,也能工作,只是自然风的工作时间还有定时时间不对,当然遥控也不能用。

楼主:
日,遥控器频率乱了,拆了电池后复位,正常了。谢谢楼上各位大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遥控器频率乱了,拆了电池后复位,正常了。谢谢楼上各位大师!! ...

我家也有个类似的,有时候插电自己就转,遥控不起作用,但有时候是正常的!阻容降压电路应该有个大电容呢,你的怎么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个类似的,有时候插电自己就转,遥控不起作用,但有时候是正常的!阻容降压电路应该有个大电容呢 ...

那二根蓝色线就接着个大黑电容,我以为是风扇的启动电容,但看电路又不象。

网友:
断电再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