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大众EA111自行小保养换机油来一波

楼主(2021-07-17):
上一锅机油接近一万了,因用的普通纸机滤,换掉,这次换上W712/94长效机滤,扭矩打到22NM。这锅撑一万五不在话下。

网友A:
狗东国际的各种机油好便宜,一般6-7000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东国际的各种机油好便宜,一般6-7000一换,

浪费了,这个距离正时机油性能最好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狗东国际的各种机油好便宜,一般6-7000一换,

狗东国际买的这个机油没有防伪二维码一直怀疑是假的。

网友C:
其实吧,任何滤芯,包括机,空,燃还有其他所有的,都是越用精度越高直到最后堵死。
考虑到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一般是换两次油换一次滤。貌似也没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任何滤芯,包括机,空,燃还有其他所有的,都是越用精度越高直到最后堵死。
考虑到自己的实际使用 ...

两次油一次滤不可取。看似润滑没啥问题,可能后期旁通阀已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东国际买的这个机油没有防伪二维码一直怀疑是假的。

别怀疑了,肯定真的。你觉得这么大个目标,很多人眼馋的一个市场,如果天天到处散假货,能活的这么安稳?偶尔一个第三方卖假机油的都搞的沸沸扬扬,他官方自己不敢干,也没必要干这种事情。全合成机油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普及,而且价格便宜,工业量产产品,每桶4升很便宜,但废油的处理费用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次油一次滤不可取。看似润滑没啥问题,可能后期旁通阀已经打开。

你见过机滤有旁桶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怀疑了,肯定真的。你觉得这么大个目标,很多人眼馋的一个市场,如果天天到处散假货,能活的这么安稳? ...

是的,这些年一直买的狗东自营海外版030或者530,150元左右一桶,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机滤有旁桶阀?

你都说了这么外行的话了,我就不好怎么解释了。自己看别人的机滤拆解去吧。

网友D:
都是高手,佩服呀!ea111用5w-40的机油,半合成5000km换一次,全合成可以1万再换。我们这里4s店促销,保养送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高手,佩服呀!ea111用5w-40的机油,半合成5000km换一次,全合成可以1万再换。我们这里4s店促销,保养 ...

半合成到七千五都没问题的,五千浪费了。要知道111发动机的说明书可是一万五,没人敢信罢了,其实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机滤有旁桶阀?

能旁通,比如冷车的时候,或者特殊情况下都能旁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都说了这么外行的话了,我就不好怎么解释了。自己看别人的机滤拆解去吧。
...

是我错了,但是我实地分解过用了一年多的机滤,滤纸上是很干净的基本没有什么。旁通阀要堵到不行了才会接通的好吧。我之前搞液压机械,滤芯两端有油压检测超过一定的压差才考虑更换滤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错了,但是我实地分解过用了一年多的机滤,滤纸上是很干净的基本没有什么。旁通阀要堵到不行了才会接 ...

防止滤纸堵了后,油液不能回流润滑。从旁通走,虽然没有过滤,但基本的润滑能保证。

网友E:
用5W-40的机油是不是有点儿稠了,5W-30合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防止滤纸堵了后,油液不能回流润滑。从旁通走,虽然没有过滤,但基本的润滑能保证。 ...

原理我清楚,但是一般情况下两次换机油换一次滤芯不可能导致堵死旁通的。我的柴油精滤规定1万公里换,但是已经用的3万多公里了。出油依旧顺畅所以我还是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我清楚,但是一般情况下两次换机油换一次滤芯不可能导致堵死旁通的。我的柴油精滤规定1万公里换,但 ...

不要这么干,还是一油一滤好。省这个,风险大于收益。算一年省一个,也就几十块,十年几百块。一但出问题,那就是几千上万。
出油顺畅怎么知道不是旁通顶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W-40的机油是不是有点儿稠了,5W-30合适吧。

这发动机就是40,30有点可能顶不住。

网友(2022-01-30):
引用 网友A:
狗东国际的各种机油好便宜,一般6-7000一换,

海外购e文机油比同标号国产型号还便宜十几块,认为是同一生产线的出口转内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