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测试里程,今天把老爷子的立马车硬生生跑了100公里

楼主(2021-07-17):
这台破车是2008年老爷子70岁生日给他的礼物。原车是4个12安时的铅酸。电机功率没标注,控是12管的标注350瓦。推算电机标称也就500W顶天了。电池改过很多次了,用铅酸基本上是一年一换,最早换锂电池在12年的时候给他网上订购的,考虑到铅酸实在是太重了。老头年纪也不小了。但因为我不在家,所以没有维护只能随着他折腾,两年后全部怀孕换掉。第二次用的通讯铁锂改装,16串25安时裸奔,告诫他注意里程40公里左右一定要充电不要过放。因为自己回家了,所以认为裸奔问题不大。这样也用了两年多,忍不住想测试一下电池的极限(大致估算了一下48*25=1.2度电,50-60公里左右。跑过50公里没有任何问题)结果这么一测试就测出了幺蛾子,都知道铁锂的尿性,说没电就没电,如果在电池单体0伏的时候你能及时发现倒还问题不大,但如果再放电那么就是反充100%废掉。我记得是跑到57公里左右的时候突然就不行了。这次测试干废了4片单体,所谓阴沟翻了船。只好把剩余的12片整理一下做了个4串3并的12伏电池用在SUV上,又网购了16片39安时的三元电芯,这次连着保护板一并配齐了。求个稳定,再也不想折腾了。

16串的三元组装好了也有几年的,估算里程应该在60伏*40安=2.4度*50公里/度=120公里左右。但一直就没有实地跑过,充电器是用48伏400W的开关电源改的平时电压调到66伏左右,没有调到4.2*16=67.2伏留点余量。今天几个盆友说下午骑摩托去玩,我算了下里程不到100公里,突发奇想,飞致就不骑了,直接老子的立马吧,虽然慢点,但是我笨鸟先飞就是了。于是就有了今天下午的这次折腾。

稍后手机上图

楼主:
今天的太阳并不独,但还是大意了。平时大家一般骑车都怎么防护的?

楼主:
行者软件跑的里程,并非欢乐表。

楼主:
两段路程加一起就是102公里,实在不想跑了,跑到想吐。电池电压从66伏跑到57伏。虽然还能跑点路,但估计不多了。

楼主:
破车和古镇。均速32也跑了一个多点才跑到。

网友:
防晒霜必须的啊

网友A:
48V的车可以用60V的电池?

网友B:
铅酸蓄电池随用随充用个2年左右没问题,保养的好的可以用3年。除非每天长距离使用每天充电,否则一年报废不应该。铅酸蓄电池怕过放,过冲只要不是长时间没问题,过冲也仅仅是电池缺水鼓包罢了。
锂电池能量密度大,凡事有利弊,锂电池用起来爽,但是不安全,电动车着火烧起来的绝大部分是锂电池,为啥?因为铅酸蓄电池根本就烧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的车可以用60V的电池?

老立马还是有点含量的,电机和控都没换,就是换的电池,之前就拆过控,标称350瓦,实际用的12管,MOS管也是耐压80伏的管子。限流25安。电机上也没标功率,但是16串极速能到40公里/小时,说明余量还是很大的。我手头还有32A限流的控,一直没有换,也是12管的感觉换上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蓄电池随用随充用个2年左右没问题,保养的好的可以用3年。除非每天长距离使用每天充电,否则一年报废不 ...

关键是重量,老头70几的人了,对这破车还非常上心,必须推进一楼的杂物间放着,露天放死活不肯。我试过铅酸电池自己提出来都费劲。
换上锂电池以后,就再也用不回铅酸了。。。优势非常明显,不管是充电时间,重量,还是里程都是秒杀铅酸。至于安全,三元的电池确实怕碰撞,但是这点问题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
故事看完了,同事2015年的铅酸,12ah小电瓶,跑到这个月才换掉,续航从40km掉到10km。

网友:
100公里也太厉害了  我的台铃新电池也才跑50公里 现在两年30差不多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铅酸也不是不行,但是加速起来比锂电池慢得不是一点点,当然这和我的单体内阻有关我测试的内阻只有0.8毫欧,16串也不大,但是4个铅酸就不好说了,感觉就是铅酸满把的时候掉压很厉害,加速也是慢慢的,而三元电池直接就串出去了,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

网友C:
这车子这么省电啊,我那个狮龙小帅哥太耗电了,跑个40公里不得了了,可能电机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铅酸也不是不行,但是加速起来比锂电池慢得不是一点点,当然这和我的单体内阻有关我 ...

我觉得这样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子这么省电啊,我那个狮龙小帅哥太耗电了,跑个40公里不得了了,可能电机不行了。 ...

以我的经验,大致是50公里一度电的样子。其实我也没想到,老立马各种看不上眼,350W的控还不是正弦的,还是最老的60度相角一般的控120度还用不上,但确实这车还算比较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样更安全...

这话看怎么理解吧,其实走路要比汽车肯定安全。。。而各类电动汽车都用的最危险的三元电芯。

网友(2021-09-23):
三元,没有过冲过放。没有挤压穿刺,保护板到位,还是相对很安全的

网友(2022-01-12):
08年时候的铅酸电池比现在好多了,合理使用怎么可能就1年多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立马还是有点含量的,电机和控都没换,就是换的电池,之前就拆过控,标称350瓦,实际用的12管,MOS管也 ...

老板望城的啊,立马电动车买过两台,第一台48V,用了5年,电机霍尔元件烧坏了,后面2014年72V,用了7年样子,成色还有8新,小问题多,线束老化,莫名其妙的跳闸,插头绿色起粉,低价处理了,再也不买立马的了,同时也留意了不久同事买的新立马电动车,暂时不知道啥型号,竟然灯泡还不是LED的,总结就是立马果然是没节操,价格高,质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