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问问大家 双C变压器 有什么神奇之处么

楼主(2021-07-17):
本来一直想要收一个变压器的。但是一直没下手,好的太贵,什么正弦啊  什么万隆啊 。便宜的又看不上 ,就这么没事逛逛小黄鱼。。。。
选这个我非常在意品相。如果变压器进过水,对不起 白送也不要,进过水的变压器因为铁芯生锈,噪音会变大,而且发热也会高。所以选择的标准一个是一定要新,有修的直接不看  ;第二个工艺要好。这不,遇到了 就整了一个

说实话,见过一些双C电源变压器,但是这么大的双C真的头一次见。

选中这个的原因无非就是  : 1 、品相好,一点点锈迹都没有,接线柱上 ,记号笔和油漆标记的原始位置 以及接线柱上的塑料盖子 等等细节处 ,保存完好,没有任何缺失。 2、工艺精良。双C变压器,铁芯结合是否紧密是最重要的,这变压器的不锈钢锢全明亮工整,变压器绕组全部使用耐高温绝缘外皮的扁铜绕制,功率充足。

接线盒上的塑料盖,标记螺丝位置的记号

NION 比较老的日本产品了。

初级 次级全部扁铜绕制

机内线是耐倍力的

不锈钢锢圈。

虽然开关电源效率,这些变压器更是没得比了。但是这些老式变压器做工也挺漂亮的,而且正常用是用不坏了。顺便请教各位万能的坛友,变压器空载功耗不是直接搭万用表测电流吧,这玩意计算起来有点复杂,有简单方法吗?谢谢

网友A:
买个几块钱的功率计就能精确测空载功率。

网友B:
 成品洋二,电压如不合适=废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洋二,电压如不合适=废物。

 收藏、抚摸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几块钱的功率计就能精确测空载功率。

感谢  我也准备回头整个功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洋二,电压如不合适=废物。

? 电压怎么不合适的? 电压应有尽有啊  ,你看清楚图片再说呗

网友C:
变压器空载功率因数较低,量电流没意义。通上电源,把家里其余电器全关掉,然后看你家智能电表,上面有功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空载功率因数较低,量电流没意义。通上电源,把家里其余电器全关掉,然后看你家智能电表,上面有功率 ...

好办法!  变压器空载功耗量电流是不准的,所以跑来问问 。果然万能的坛友啊!

网友D:
接上去音质有提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 电压怎么不合适的? 电压应有尽有啊  ,你看清楚图片再说呗

 有5V?能做点焊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买个几块钱的功率计就能精确测空载功率。

坛友你好,几元的功率计在哪里买?

网友:
这个比较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你好,几元的功率计在哪里买?

几元的要看有没有车,我就是车上买的,4.9包邮。但是好车难碰,现在应该二十多的样子可以日常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5V?能做点焊机?

为什么是个变压器就要往点焊机上考虑呢?这东西我是买回来做点焊机的吗? 我帖子里没说要拿来干这个啊
这就是个 1:1的变压器啊,跟点焊机有什么关系吗?
你说电压不合适的问题啊,这是你的回复吧。你说电压不合适,是看清楚图片了吗?到现在看清楚了吗?
电压输入端就是专门接 中国市电的,而且输入端从 220到 260非常齐全,合适中国电压啊。有问题吗?
至于5伏,对你有用的 对我没有用,不是吗?我为什么需要5伏?我为什么一定要那这个东西拿来做点焊机?
在你眼里,变压器除了做点焊机,难道没其他作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去音质有提升吗

有点吧 , 具体看系统。我这就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空载功率因数较低,量电流没意义。通上电源,把家里其余电器全关掉,然后看你家智能电表,上面有功率 ...

测出来了 空载大概 70W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出来了 空载大概 70W  谢谢!

这么大的功耗不应该啊,是不是你家的市电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5V?能做点焊机?

钢筋吧??110-220都有哪点不合适,功率因数为1的话220v7kw

网友:
漂亮,多少米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功耗不应该啊,是不是你家的市电过高?

电压高了点,我的系统是先接进稳压器再进隔离牛的。因为稳压器输出220,因此我把隔离牛初级接到220了。测空载的时候,直接插墙上市电240的,卖家说空载40多点。变压器因为铁损的原因 ,本身也确实有固定损耗的。10000W的变压器,空载70 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