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问题虽然涉及到仪表测量,但是还是个电工常识

楼主(2021-07-17):
问题就是人穿着橡胶底的鞋,为啥还会被220市电电到?有人说什么不绝对绝缘,有潮湿,汗渍 污渍啥的!但是,我测了拖鞋的绝缘电阻,肯定超过GΩ了!何况现在家庭地面一般都是瓷砖或者木地板啥的,绝缘也都可以的!用220市电加两个电极接到拖鞋两侧,万用表测出来也只有uA级的电流!

网友:
我小时候,大概十多岁就帮邻居带电徒手换灯头,开关。前提是理论要吃透,不然很容易送人头。

网友A:
你只考虑了电阻,没有考虑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考虑了电阻,没有考虑电容问题。

他说这个穿拖鞋这个就是电阻问题,电容影响还没这么大。仪表是死的,人是活的,街边老师傅一个47老表照样修各种电器,好多大学教授一堆各种高档仪器,拿个实物元件就指鹿为马也不奇怪。

网友:
人体和拖鞋和地面有电容效应,虽然电流很小,小到万用表测不出来但对于人体来说还是有电流经过,除非你站在干燥的木制凳子桌子或者一些非金属物体上,距离地面有一定的距离,不然还是很容易被电的,初中的时候教室用的还是那种需要手动启动的日光灯,灯不亮了就站在书桌上去拿电线去碰另一根电线启动灯管,都是单手直接拿裸铜没啥事,直到一天另一头的电线不够长就一手捏一根电线就被电了

网友:
人体等效电容,想象一下氖泡测电笔

网友B:
原来还有一种电工胶鞋,不知那种鞋行不行?现在不常见了

网友:
碰到两根线啦。一根没问题。

网友C:
你忽略啦一个问题,电器比如说电动机有那个电工用数字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的?都是用摇表测量,而且要求摇到每分钟120次,才算数的。220V的工况你用电阻档还不到0.5V去模拟,服啦你啦。

网友:
电容问题。我单手摸非隔离调压器上的电木旋钮,一手在轻微触碰木柜,在木柜上滑动。如果不摸电木旋钮,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忽略啦一个问题,电器比如说电动机有那个电工用数字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的?都是用摇表测量,而且要求摇到 ...

楼主用数字兆欧表测的啊,或者是后面改的

楼主:
这个问题以前在电工吧问过,很多师傅明确告诉我,绝缘做的好,单手触碰火线肯定没问题。
但是,就不是明白这个绝缘要好到什么程度?单纯的就是绝缘问题吗?当时我猜测会不会有等效电容啥的,触碰的一瞬间相当于电容充电!在室内绝缘良好的情况下,触碰火线的话,基本上也就是手指疼!胳膊都很少有感觉的时候!人体的感知电流好像要1ma左右吧。
做好绝缘不仅影响绝缘电阻,也会改变等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有一种电工胶鞋,不知那种鞋行不行?现在不常见了

我们发过绝缘胶鞋上面标明绝源电压500V。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个电工师傅做的实验 穿上绝缘鞋,徒手接火线,确实不会被电到!这也说明电容效应这种说法似乎并不靠谱。被电还是绝缘不够,或者身体某个部位触碰到了墙体或者其他地方?

网友:
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随便你们怎么说,怎么弄
反正我对电有敬畏
安全防护基本原则还是必须做到的

网友:
反正吧,意外这东西,敢保证右手抓的火线没问题,敢保证脚踩的鞋没问题
但是不能保证左手不碰到其他东西,更不能保证没别的东西碰到此时自认为安全的人吧
意外就是意外。
懂不懂电是一回事,出不出事和懂不懂就没关系了,这就叫意外。

网友:
一般是断电操作,实在要带电操作时,我一般都是木凳子+绝缘手套,绝缘鞋见过但没有,太丑了

网友:
当知青年代,在农村带电处理线路,就是在一般的凳子上垫上一块干燥的木板,站上去操作,上去之前告诉周围的人,我在带电操作,不要来摸我,一直没出过什么事。

网友D:
楼主你是想走进科学,还是想永垂不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想走进科学,还是想永垂不朽

哈哈哈  说实话,我还真想试试 !要相信科学。老电工都说,做好绝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