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上海力士、量产无法格式化问题

楼主(2021-07-18):
海力士的颗粒如何才能上3267板子、

海力士

海力士

、量产多次都是提示无法完成格式化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量产设置已经挨个测试格式化。格式、还是不能过、干脆直接取消打勾、可以开出卡、但是也无法手动格式化、

颗粒参数

颗粒参数

后面查询得知是1.8V 电压的颗粒、就进行了跳线、并且贴上 65K5三极管、依旧卡在格式化哪里、有玩个这个颗粒的大佬吗、是固件包的原因还是啥

网友:
用黑片工具即可

楼主:
我是小白、刚玩不久。碰到一些问题。来请教.请教

楼主:
对了 这个颗粒不支持DDR、我也取消了DDR选项、

网友:
有的现代颗粒,3267上只能上3.3V,上1.8V只有在UISB2.0才能识别,现代MLC颗粒是奇奇怪怪的问题最多的

网友:
IS917是他的最终归宿

网友:
我在3281bb+3dv4上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取消工具设置里的Format功能选项,你会发现就能开过了。
关掉软件,插拔一遍U盘,再手动格式化就好了。

楼主:
我换了个工具就能开了 不过始终跑在2.0的速度、直接换去2246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