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两个电信猫华为和天邑对比一下

楼主(2021-07-18):
拆两个电信猫华为和天邑对比一下
华为HS8145V5 和天邑 768G

768G正反面,博通方案

华为 HS8145V5
全套海思方案,CPU 和 RAM 比一般的路由器都强,一二百以下的路由器可以不用买了

固件已经升级到v500R019C20SPC115

网友A:
HS8145V5不如华为之前一个版本

网友B:
直接上了诺基亚贝尔的光猫,自带双频,好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8145V5不如华为之前一个版本

比8145v要好一点, CPU 内存什么的规格差不多,但是发热小很多,几乎不热,  另外就是无线全套华为也比之前的mtk 要好和稳定,只是做工差一点

网友C:
我有个v5是epon的能改gp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v5是epon的能改gpon吗

应该是 不行,需要换固件,编程器, epon 阉割了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v5是epon的能改gpon吗

set upport mode 0

楼主:
看固件版本吧

楼主:
8145 v5  最新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wG6nYK65AECd3PJNZgAmw 提取码: cxaf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了诺基亚贝尔的光猫,自带双频,好的不要不要的

贝尔cpu单核的

网友:
感觉天邑的做工还好一些

网友:
我家天翼光猫 自带2.4g挺强 没有5g

网友:
hs8145x6路过

网友(2022-04-11):
华为HS8145V5

网友:
充值600升级300M宽带  又加速到500M

用的哪个  你们猜。。。。。

网友(2022-10-22):
HN8145V路过,不知内部是否跟楼主这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