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帮HS8145V5补两个电容

楼主(2021-07-18):
电信华为猫,性能还是很强的,虽然pcb 是双面,布局和布线也有点乱,相比博通方案的天邑768G 看着做工差一些

但是华为发热很低,运行起来摸着CPU散热器只是温温的固件也就3-40度的样子,但是还是给他补了个内存散热片,12v主供电的滤波电容都给省了,这个不应该

我直接给主供电补两个16v 470uF的 KGZ,核心3.3v的地方我给加了个富士通 07AG 固态电容,6.3v  560uF

加上电容后的样子

网友A:
电信猫都是终身保的,干嘛要拆。

网友:
我的电信猫是自己买的,电信我给换下了。

网友B:
楼主能标注一下位置吗,也想改一下试试。谢谢

网友:
一个大火炉,一个小火炉 还是用F652桥接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标注一下位置吗,也想改一下试试。谢谢

一般来说不用改,我是只是强迫症, 位置看最后两个图,一个宗袍 kgz ,一个铝壳  富士通, USB 也可以加个16v 470 uf,但是没必要了,我也没加, 基本不用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猫都是终身保的,干嘛要拆。

加这两个  电容主要是加强 一下 核心供电  和无线芯片  的供电品质,双面pcb 没有独立的电源和完整 GND 平面, 电磁环境又复杂,加个电解电容坐镇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这两个  电容主要是加强 一下 核心供电  和无线芯片  的供电品质,双面pcb 没有独立的电源和完整 GND  ...

一款被大规模采购的设备,该有的测试肯定都测试过,绝不是加个电容就能提升的。只要觉得不好用或者有问题,可以立即叫运营商来换,你这一拆,等下工作人员就可以拒绝更换退网的话说不定还要你赔,电信这设备用户只是租用,所有权是属于运营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款被大规模采购的设备,该有的测试肯定都测试过,绝不是加个电容就能提升的。只要觉得不好用或者有问题 ...

对,你说的没错,测试肯定是过的,不过对应论坛里边这些爱好者来说,折腾就是快乐,猫是咸鱼低价买来的,替换运营商的,原猫可以用来销户用

网友C:
华为省俩电容是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省俩电容是干啥!

一个猫省了小一块钱 ,出货100万台就省了100万,19年 20年 物料一直在涨价,电解电容是比较大宗 涨价,这个版本已经是缩过几次的了,之前版本在 几个小供电电感之前都有电解电容的位置,这个版本直接在pcb上 就给删掉了,已经精简到底线了,再减就影响稳定了

网友D:
这个竟然是双频的,我家里的好像也是8145是单频,cpu很垃圾,百度过cpu型号好像是倒数第二低端的,单核cpu一圈能看到引脚那种,发热巨大,丢包率非常高,比我一个13年的中兴光猫丢包率高的多,之所用它是因为能破解改成华为原版界面,能开ipv6,那个中兴的也有ipv6选项,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ipv6测试总是提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竟然是双频的,我家里的好像也是8145是单频,cpu很垃圾,百度过cpu型号好像是倒数第二低端的,单核cpu ...

这个猫还不错,号称 2020最强家用 千兆猫

网友B:
我的也是在淘宝上买来替换了电信的猫,没有用到无线功能,非常稳定,好像没有出过问题,大半年了吧。

网友E:
我家联通给的HG813。。通常运营商给的光猫稳定性都是没问题的。。这个HG813很冷静通常冷静的东西功耗都不高。。功耗不高的东西性能通常都不怎样。。多年前就改桥接了。。这样光猫的性能就更不影响网络的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联通给的HG813。。通常运营商给的光猫稳定性都是没问题的。。这个HG813很冷静通常冷静的东西功耗都不高 ...

这货太老了,到期停掉,重新申请,可以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太老了,到期停掉,重新申请,可以换一个

HG813这好像是百兆的。。用了多年从没关过。。没出过问题。。基本也不怎么发热。。使用上仅做个桥接还是很满意的。。
我家百兆宽带用了很多年。。去年问联通老用户有没有升级百兆以上的宽带。。说没有。。既然没有百兆以上宽带。。那这百兆光猫也能用了。。
宽带重新申请换千兆光猫。。这样略显麻烦。。再者我想以后联通升级宽带。。应该他们那也能看得出我是百兆光猫。。这样他们也会给我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在淘宝上买来替换了电信的猫,没有用到无线功能,非常稳定,好像没有出过问题,大半年了吧。 ...

我当年也是从淘宝花200+买了华为的光猫,让电信的安装师傅直接用我的猫,确实非常稳定。但是现在想想亏了一个新光猫,因为师傅把原本要安装的新猫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