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个TF卡还有救么?

楼主(2021-07-18):
这卡行车记录仪上的,不能格式化乱码数据无法删除,后写入的文件可以更改删除,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低格或量产,我网上随便试过几个工具都没用

网友:
既然是用在行车记录仪上,建议另外换张贵点的好卡,关键时刻提现的价值可以买很多卡了,这张就胡乱折腾吧

网友:
行车记录仪是高频写入覆盖重新写入的使用环境,既然出现乱码,就让他善终吧,基本上应该是闪存寿命到了。

网友:
现在目前软件只能修软故障,如果是写保护了,真没法修,卡放手机里,格式化一下试试?

网友:
没有救了,TF卡不像U盘,这种情况就是报废或者拿去售后更换。

网友:
可以试一下在磁盘管理里面格式化,我有个记录仪卡也是这样修好的,不过时间太长,差不多一个晚上

网友:
还能低格吗,低格试试。

网友:
数据掉电了,把快速格式化的勾去掉。

网友:
把快速格式化的勾去掉,用正常格式化格。我有个卡就是这样恢复的

网友:
闪存寿命到了,换新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卡,低格四五个小时完成后还是提示 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试了好多软件多没有成功。

网友:
TF卡的质量普遍这样,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估计没救了,发回原厂或许可以修复。

网友A:
偶有张闪迪的32G也是一样的情况,只读无法删除和格式化,除了电击,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有张闪迪的32G也是一样的情况,只读无法删除和格式化,除了电击,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救活 ...

我这个是雷克沙的,按理说应该有专用TF量产软件,就是不能格式化剩余容量也能凑合用用

网友B:
TF卡无法读写,那就没救了,因为从没见过TF卡流出的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无法读写,那就没救了,因为从没见过TF卡流出的量产工具

能读写,就是不能格式化乱码文件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