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2246en aa ngff 4贴东芝8s2f报错求大佬指点,可有偿

楼主(2021-07-18):
求各位大佬帮帮忙,开卡连着开15个小时了,胳膊腿都开始晃荡了

网友A:
64die了必须降频,参数的第46位26必须降频,降到多少就能开,看具体情况,一般在19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die了必须降频,参数的第46位26必须降频,降到多少就能开,看具体情况,一般在19以下 ...

降到12都开不了啊,,,

网友B:
屏幕截图 2021-07-18  这个勾上试试

网友C:
跳过adj报错,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勾上试试

还是不行啊勾上了降到12同样显示,我这都换了n版本了

楼主:
16 12 18都不行46项看来是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网友D: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7S2F_8S2F

去找这个版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7S2F_8S2F

去找这个版本开

这个版本配置里就是设置的12然后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7S2F_8S2F

去找这个版本开

直接开显示too much bank是不是还要把46项的12继续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7S2F_8S2F

去找这个版本开

46项改成10以后报错变成reset fail 51,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7S2F_8S2F

去找这个版本开

大佬,现在是报错51 reset fail 51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7S2F_8S2F

去找这个版本开

大佬我设置里没勾选土狗什么dasp跟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过adj报错,勾选上

现在量产显示reset fail 51咋办啊

网友A:
你的这个板子能不能上图片看看,万一是板子供电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板子能不能上图片看看,万一是板子供电不行呢

好的,这个板子卖家给我寄过来的时候是读取很明显降低的只有330的读取,应该是降频过的,然后我想通过量产提速,因为他卖给我的4贴7s2f通过量产读取速度变成4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板子能不能上图片看看,万一是板子供电不行呢

用的外置usb3.1盒子开卡,还是说必须要主板上开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7S2F_8S2F

去找这个版本开

如题,目前是如此使用这个版本

楼主:
开卡成功了,感谢各位大佬,就是得降频开,不过降的不是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卡成功了,感谢各位大佬,就是得降频开,不过降的不是那么多了

降到多少,绕个圈看看,8s2f太变态了4ce16die,温度爆高,跑圈时候摸摸颗粒温度有多高,我记得有个参数是根据板子的电气性能改一个参数,我忘了,但是有空帮你找找,我喜欢用山寨的m.2板子改电感,换几个颗粒电容稳压,这个8s2f颗粒太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