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位师傅知道雅迪gtr电机油封怎么拆?

楼主(2021-07-18):
拆不开呀,刮开看有铝金属,疑惑是胶水粘在盖子上,还是油封里面有金属骨架?和拆轴承一样,向外砸出来?又怕砸坏盖子,电机没得救。电机去年泡水了,一直骑了一年,现在卡卡响,这是出线那一面,鼓刹那面油封是塑料的,很容易拆,出线这个不一样。

网友:
在单位拆油封一般多是在油封孔的另一边,用一字螺丝刀和榔头,对称的敲,一边一下的敲,很快就出来了。
但是敲出来的油封就报废了,如果要不换,就要做两个L型的钩子对称的拉出来,但也很难保证油封不受损,
一般多是拆了就换新的。

网友:
直接找个结实的钩子钩住一边暴力拉出来。

网友:
这种叫金属骨架油封,两边对秤向外撬出来,一般都是换新的

网友:
这个拆下来就不能用了,用冲击螺丝刀和锤子敲下来

网友:
一把长一点的一字改锥,找个布垫在一边,使劲一翘就下来了,没多大劲
如果原油封装的时候外圈涂胶装配了,就几个方向分别翘一翘,注意垫着布,别硌坏了孔边缘

网友:
反正也要换新的,旧的暴力点拆无所谓,不要损坏架子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等油封到我试试。

楼主:
Ok,终于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