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机并改装一个蓝牙音箱

楼主(2021-07-18):
原来自己改造了一个APTX-HD的蓝牙音箱
给台式机配了个CSR8510的USB蓝牙收发器,但是过几分钟就掉线,蓝牙耳机也是这样。受不了,还是用有线音箱算了。
在闲鱼上找了找小音箱,发现一个不开机的音箱,带镜面数显,14.9不包邮,看起来做工不错,有把握修好。

到手后拆机,杰理蓝牙音箱方案,打磨了的D类功放,双5W喇叭,TP4046充电方案。机器非常新,镜面有保护膜。拆开网罩、主板:

简单测了一下,MOS管前后都是好的,就是电池没电了,我也不需要电池,扔掉后直接改成外置电源适配器。用3.5-1.1的电源座子引出充电焊盘到面板,用双组分AB胶固定电源座子到PCB上,面板开孔。液态铝电解电容换成固态铝电解电容(忘了照照片)。5V电源适配器从3.5-1.1的电源座子供电。TP4046可以防倒灌,所以4.2V~5V电源适配器都可以,我用的5V/2A明纬的,功率选小了的话最大音量时音箱会偶尔重启。
挂上镜面显示屏后发现电流异常,撕下用双面胶粘的镜面面膜后可以拆下led点阵及驱动。应该是开关MOS短路了。对显示不感冒,索性扔掉,贴回面膜。

网友A:
CSR8510的USB蓝牙收发器插3.0的口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R8510的USB蓝牙收发器插3.0的口稳定些

不会吧,插3.0走的还是2.0。我感觉是win10自带驱动的问题

网友B:
为何不直接用后面micro USB口,手机充电头来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直接用后面micro USB口,手机充电头来供电了?

电流不够,而且实测不挂电池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