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助力自行车插头线还XT60大电流插拔件

楼主(2021-07-18):
这个为了用两个电池(手里的电池都老家伙了,内阻过大,得两个并联更得劲)
传统常见的电脑线插头(品字型)经过这几年的反复插拔已经接触不良,经常骑一段时间后摸上去热的很,而且之前为了加固绝缘的热熔胶都软化了
网上找了一圈得知这种插拔件,原本是航模上用的,反正过大电流的 (持续60A/最大100A)1000次寿命

看图说吧

这样转接后更一步加大了接触电阻

电机就350W,48v,不过很给力,300多斤过人行天桥只要电池给力没问题

就是钢丝不给力,每年都要换几次

拆了接头重新来

上图为电机自带的硅胶线,很软,很粗,但芯有很多股 看样子15A到20A稳定工作没问题,问题就出在
我的这一段了
下图是我找的惠普原装电源线

内部编号啥的都还在

两个电脑的还不一样呀 一个1mm² 一个0.75 带我这个电机应该没问题,就是插头不好

0.75和1的区别还是挺大的(一个拧了麻花更进一步加大了这种视觉差距)

这回不用母头转接了,直接焊死

焊锡

一样操作

这个得自己记住正负极

这样

两头都做好了(接2个电池)

充电器也得改

仍较固定

最后套上热缩管

整理下垃圾,这些对于垃圾佬来说还是有用的

——————
经过这几天的测试,插头部分没有任何温度。
毕竟加起来瞬间功率10A到头了,还只是瞬间,而且平时就不到10a间歇性的电流。

网友A:
lz是老国标的电动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老国标的电动车吧

我的美标电动车
实际上是我自己山地车改的无刷有齿电机

网友:
还可以用安德森连接器,那个过的电流大

网友:
350的车,一般红的那种t插够用了当然这个更好

网友:
这个线质量不错,够粗!

网友B:
打了好多热熔胶!这头子压降应该比较小了哈

网友C:
我用的XT150插头,改完爽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了好多热熔胶!这头子压降应该比较小了哈

热熔胶起一个加固作用,不让线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XT150插头,改完爽爽爽

150额定60A电流了。老哥是啥车呢?需要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0额定60A电流了。老哥是啥车呢?需要那么大的电流

手里有啥用啥了哈哈,普通小电驴,350W电机4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啥用啥了哈哈,普通小电驴,350W电机48v

那跟我的一样嘛,我的就是辐条不给力,老哥不是自己改的山地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跟我的一样嘛,我的就是辐条不给力,老哥不是自己改的山地车吧

没没没。。。。。没那技术,咸鱼200¥买的本地牌子的车架子,原配48v20ah铅酸电瓶那种踏板款式,自己组了个锂电池48v30ah

网友D:
这插头端子是压接还是焊接的?锡焊接的电阻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插头端子是压接还是焊接的?锡焊接的电阻会比较大

焊接 对我这个车的余量来说,焊接的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