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到VFD时钟,装起来

楼主(2021-07-18):
看到X.A.C.T坛友做的VFD时钟套件,拍了一个,早上顺丰送到。马上组装起来。
很漂亮的小钟。

收到的套件,选的是屏焊好的。

组装很方便,

完成,

看了淘宝页面的视频,感觉左边的动感转圈太快,让XACT改成一秒转一格,并且去掉dvd、vcd显示,屏显简单点。

网友A:
喜欢就好,我觉得太亮了。

网友:
好东西,不过这个应该很简单,需要这样复杂的电路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就好,我觉得太亮了。

一般都是加茶色亚克力玻璃的,这样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网友:
VFD流行主要上因为VFD色彩好看,但是现在彩色LED颗粒,OLED屏幕,彩色彩色LCD屏都可以选择,实在是没必要选VF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就好,我觉得太亮了。

可以调亮度的,

网友:
套件多少钱啊

楼主:
x.a.c.t制作介绍里有淘宝链接

网友B:
这种vfd屏幕,感觉贴了茶色玻璃会很漂亮,但是大小感觉不够大的样子,适合桌面用吧,挂墙上肯定不行了

看了下耗电量,我以为会超级耗电的呢,结果就是和led差不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vfd屏幕,感觉贴了茶色玻璃会很漂亮,但是大小感觉不够大的样子,适合桌面用吧,挂墙上肯定不行了

看 ...

挂墙大小,放桌上合适,最小亮度133ma,上面是最大亮度。

网友:
自从手机普及以后,看钟表的机会几乎不存在了。

网友C:
调低亮度,太亮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低亮度,太亮光污染
是的,开始不知道能调亮度,作者的制作贴里没说可以调亮度,后来发现亮度是可调的。

网友:
除了折腾,其它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057&extra=page%3D1
作者里面有淘宝链接 ...

我是说套件

网友:
套件应该没了,你可以在那连接店面问一下

网友:
以前的VCD、DVD不知道能不能改,扔了不少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