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九洲ptv-8098盒子adb提示ip错误

楼主(2021-07-18):
几年前盒子了,前几天手痒恢复原厂,发现进桌面要帐号密码,输入后网线直连可以进也能看iptv,但wifi没了,进网络设置没这选项了。电信是真坑呀。无奈只好装个当贝桌面,终有个wifi了,可以看别的app,问题是盒子ip用adb是连不上的,adb提示ip错误。没得玩了

图网上的,机子型号信息一样,

网友A:
不用装当贝啊,不过需要超级密码。移动10086,电信不知道,那里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当贝啊,不过需要超级密码。移动10086,电信不知道,那里可以开

我的广东电信的,不装当贝只能网线,没wif选项的。装当贝桌面后,才能发现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当贝啊,不过需要超级密码。移动10086,电信不知道,那里可以开

用超级密码可以进入设置,可以打开wifi,但好像有些设置了内网ip检测不是有线端的第一个接口不能用上网,就算连接了无线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