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用磁带?拆最大容量20TB的IBM3592数据磁带

楼主(2021-07-18):
磁带,听起来像是已经多年未见的上世纪的古董,这都1202年了还有人用磁带这么古老的技术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年头还用磁带都是不差钱的土豪,比如大银行总部、石油公司、央视什么的。而他们用磁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磁带便宜。啥,没搞错吧,只有最有钱的单位用得起,而用它却是因为便宜???是的,在同样的可靠性下,海量的数据存储按单位字节的价格算,磁带仍然是目前最便宜的存储介质。当然现在的磁带也早已不是老古董的技术,它的容量和速度都也已经进化发展到非常高,比如今天要拆的这种IBM 3592数据磁带在2018年发布的TS1160格式下最大未压缩容量可达20TB,而读写速度也可以达到400MB/s,均超过现在的硬盘。这个容量速度和可靠性的硬盘价格显然会大大超过一盘磁带的价格,而且磁带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比如局部损坏不影响其他数据等等,这使得它目前仍是对可靠性和容量有极端需求的单位主要的数据备份和存档介质,而这些单位都是不差钱的土豪。

这两盘就是这次要拆的IBM 3592数据磁带,日本制造,磁带宽度为二分之一英寸(相当于12.7毫米,和重机枪子弹的口径一样,也和VHS家用录像带的宽度是一样的,都是美式历史标准传承下来的),长度最大为1163米(长度反而用米了,因为宽度有历史标准,长度没有所以现在用米也没什么事),在这个长度下以TS1160(3592-60F)格式记录的话一盘磁带可以记录20TB的无压缩数据。用来拆的是清洗带,一次性使用,所以才能拿来拆啊。清洗带和数据带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磁带的涂层不同而且清洗带的长度比较短,不会绕满带轮。每一盘IBM3592 磁带都有唯一的序列号,用以追溯生产和流通,保证质量:

拿出一盘来看,这是底部,有齿槽,用以和磁带机的供带盘耦合进行驱动。这种磁带是长5英寸 x 宽4英寸 x 厚1英寸的方形的外壳,只有供带盘没有收带盘,所以磁带头必须能从磁带盒里抽出,才能绕到磁带机上的收带盘上:

下面来看看磁带头是怎么从磁带盒里抽出来的,这里有个白色的塑料门:

磁带门是这样打开的,往左移动那个小白色卡子就能打开磁带门:

打开磁带门以后就能看到停在这里的磁带头,磁带头上固定着一个不锈钢的导引柱:

导引柱可以拉出,从而把磁带头抽出:

磁带机里面就有个机械机构,当磁带插入磁带机后就会自动把磁带门打开,然后把导引柱拉出卡在磁带机里的收带轮上完成磁带加载。采用这种特殊结构而不是像普通录音带和录像带那样磁带盒里有供带盘和收带盘两个盘的原因是这样可以把磁带盒的尺寸缩小一半,从而大大提高空间存储密度:

拆这种磁带非常容易,底面上有5个螺丝,拆下这些螺丝就可轻松拆开磁带:

拆开磁带盒就是这样:

这是盖子部分,非常简单:

这是磁带盘部分,稍微有点复杂:

磁带盘部分下面是刚才看到的那个磁带门,旁边还有个小电路板:

这就是那个小电路板,有很多同心的螺旋形走线,这应该是无线通讯的印刷天线:

把小电路板拿下来看看,这一面是天线:

而另一面是打了胶的芯片,应该是RFID之类的无线通讯芯片,可以通过无线感应告诉磁带机这盘磁带的信息,比如磁带长度、批次、磁性材料性质数据、读写次数等,以便让磁带机能以最优化的模式使用这个磁带:

这是磁带门和一些弹簧等小配件:

回头再看磁带盘,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塑料轮盘轴,里面绕着磁带:

拿掉磁带盘以后可以看到磁带盘下面的转轴:

转轴下面有弹簧,提供合适的压力和扭矩:

磁带盘的细节,注意磁带头上的引导柱:

侧面看:

测量一下磁带的宽度,确实是二分之一英寸:

拆开的所有零件的全家福:

最后总结一下,这种磁带的设计可以说非常简单,机械部件很少,这保证了可靠性。这种磁带的核心技术应该是在磁带的涂层上,要做到单盘磁带20TB的记录密度涂层技术肯定是高科技,绝不是普通录像带可以相比的。当然磁带机的磁鼓和磁头更是高科技,那个暂时还没有条件拆。

网友:
我这就有一台,原来想着备份照片用,但是太大太重了,一般机箱不方便装,关键供电要求很高,一般电源都带不动,所以放着吹灰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问这个磁带如果个人用来备份数据,很难达到保存条件,容易坏掉吧?

网友:
用来存数据,以后得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问这个磁带如果个人用来备份数据,很难达到保存条件,容易坏掉吧? ...

主要是控制湿度,防止霉菌生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控制湿度,防止霉菌生长。

那还算好保存,等咸鱼上搞个试试做多重备份用。谢谢!

网友B:
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容量存储,还是磁带的天下。
这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容量存储,还是磁带的天下。
这有问题吗?

这个不好说,磁带的市场已经被硬盘阵列快速侵蚀。

网友C:
以前听说,磁带是从头到尾顺序存储,速度也慢一点。不怕像硬盘一样,数据被秒删。
抢救还来的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听说,磁带是从头到尾顺序存储,速度也慢一点。不怕像硬盘一样,数据被秒删。
抢救还来的及 ...

硬盘要真正删掉数据也必须把每个字节重新覆盖写一遍,所以也不快。而且现在的磁带速度一点也不慢,这种IBM 3592磁带的最大读写速度是400MB/s,比最快的机械硬盘还快得多。

网友:
有恒温、无尘存储条件的单位才能用上这种高大上的备份设备。
这种存储介质,是流式存储介质,只适合备份。而且要求一定的温湿度,低尘或无尘的环境。
曾经用过外形大小和DV带差不多的hp的磁带,在普通机房里很难生存。家用?更无爱啦。

网友D:
在中国都用MM,CM一说都有概念。你这个二分之一英寸是个什么鬼。就算磁带每秒读写400MB,但是寻道时间是磁带的大问题。信息在前面肯定快。在最里面估计得转一会。容量越大寻道时间越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中国都用MM,CM一说都有概念。你这个二分之一英寸是个什么鬼。就算磁带每秒读写400MB,但是寻道时间是磁 ...

这是IBM设计的,它的尺寸原始定义就是英寸,可以转换为厘米或毫米,但就不是整齐的数字了,而且也只能近似数字。就像轮胎直径和电视屏幕尺寸一样,标准都是用英制,习惯上也没人转换成公制单位。

网友E:
顺序读写很快,随机的话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序读写很快,随机的话就完了

是了  这也是他的缺点,适合档案室、资料备份

网友:
1202年..... 原来我竟然生活在中世纪!(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磁带的市场已经被硬盘阵列快速侵蚀。

这就要看你的数据安全性要求有多高了吧。
磁带只有保存环境好,哪怕是损坏,损失也不大,而温氏硬盘就不同了。
各有各的优缺点吧。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是用歌曲磁带来保存电脑文件,速度就……

网友:
我家小孩的语文书、英语书发的配套资料就是磁带的。

网友:
据说目前金融系统还用磁带备份数据,就是安全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