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的另类的优利德UT56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1-07-18):
拆一个的另类的优利德UT56。
在本坛子里搜了一下,没有同类的,要是有样同的,朋友们告诉一下,立即删除。
最近得到一个优利德UT56数字万用表,外观非常的差,找不到生产日期相关的标记,根据印板推测,可能是2017年以后生产的,
外观与本论坛朋友拆的UT56完全一样,但电路结构却大不一样,不是常用的ICL7219方案,而是DM1106BEM方案,电压基准是LM385-1.2Z。
印板很简洁,元件极少,没有一个电位器,应该是软件校准的。精度与一块常规的UT56表对比,感觉没有区别。
使用感觉与常规的UT56万用表没有区别,最大的优点是:
电压、电流各档回零快,小量程档短路表笔很快回零,中高程档直接回零,不跳字。
200M电阻档没有10个字的底数,短路表笔显示零。
精密排阻是1778,不是1776。
各档位都有单位显示。
HOLD键不自锁,按一下锁定,再按一下解锁。开机HOLD不锁,可避免误操作。
后盖没有屏蔽膜。

感觉比ICL7219方案的好用。

网友:
挺棒的的拆解

网友:
好简洁的板子啊,看着舒服啊

网友A:
准就行呗
反正7129是老芯片了,新的芯片多少都有些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就行呗
反正7129是老芯片了,新的芯片多少都有些提升的

仁兄所言极是。
感觉比ICL7219方案的好用,也算是给坛友提供一个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仁兄所言极是。
感觉比ICL7219方案的好用,也算是给坛友提供一个选择。

以前烧7129是因为便宜,加上用料足
也是四位半,百元内很值
现在选择多了,各种各样的表,速度快还带背光
老家伙能淘汰都淘汰了,不值得折腾,唉

网友:
真是简洁啊! 不错,不错

网友:
旧瓶装新酒,做成自动的不好么。

网友:
准确度够就行了

网友B:
有几个手持表芯片性能上比美信7129好?屈指可数吧。换1106主要是因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手持表芯片性能上比美信7129好?屈指可数吧。换1106主要是因为便宜

原来如此。谢!
第一次遇到DM1106BEM方案的万用表,对DM1106一点也不了解。

网友:
果然不一样

网友:
也是四位半现实吗?不错的!!!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

网友(2022-08-16):
居然不是牛屎芯片,不错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