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能不能把atx电源改成12vDC输入??

楼主(2021-07-18):
现在淘汰下来的atx电源多了,突发奇想能不能改成12v直流输入供电,利用原来的后级线路及检测触发线路.改造atx实现图中的功能

网友:
想法可以,也能实现,重绕变压器,换大电流的开关管,就可以了

网友:
想法可以,也能实现,重绕变压器,换大电流的开关管,再加一点点的技术与理论基础还有必不可少的动手能力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不划算吧
我上次测量,atx电源开机有的10瓦空载,负载效率高还行,如果负载效率低,太折腾了

网友:
可以的,尤其是后极为DC降压的12V通道加控制电路就能用 当然改造成本比买的贵得多

网友:
咦,这是啥骚操作

网友:
有的ATX电源是12V用DC-DC转换得到的5V和3.3V,这种好改但是,看你需要用什么12V电源输入,如果是12V稳压的电源还好,如果是12V蓄电池(不是精确的12V,可能9~16V)那么还需要一级稳压电路

网友:
atx电源恐怕要改结构才行。毕竟电压差的太多。

网友(2022-05-18):
这个工程量恐怕有点大,输入端很多元件要改

网友(2024-01-26):
你是不是想用ATX电源给12v DC 工控主板做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