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4kg榴莲包-德国柯劳克(Klauke)LG1电动液压钳镍镉充电器7.2V-12V/1.9A

楼主(2021-07-18):
中国好坛友已经送了好几次榴莲包了,这次是在群里问大家有没有要这个充电器。
看到输出是宽电压自动调整的,有点好奇,想研究研究。
但是我也没想到这玩意这么重,包裹4kg,
江浙沪包邮区快递一天就到了,原来包裹里还赠送了好多好玩的家伙,在此多谢了成立于1879年的德国柯劳克(Klauke),以其用于压接、切割及冲孔加工的高品质工具产品和电气连接技术享誉业内。

主角,两斤七两,没想到充电器这么重

背面散热孔,隐约看到火牛变压器,难怪这么重

先拆开再说,果然是有个大牛,板子涂了三防漆,看着是有单片机的

取出变压器和电路板,有不少元件哦,

变压器尺寸66.15X34.75X55.15,个头不小,标注是41W的变压器,
次级铜丝直径1.18mm,真粗,不知道为啥变压器硅钢片是焊接的

220V直接焊线,目测变压器预留了110V接线

巨大的散热片上面有两颗三菱的管子,三菱CR3PM,查了一下是可控硅,
难道说是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节次级输出电压?

散热器背面有颗类似温度开关的玩意
室温下是短路状态,可能到了某个温度会自己断开

好奇,把它撕开看看

次级有保险丝,单片机,蜂鸣器,还有JRC2903 NJM2903D 单电源双路比较器,电容比较有个性

温度开关是并联在输出负极和TH极,怀疑是电池包温度检测

巨大的蜂鸣器和底部的多引脚单片机

对板子进行了一番测量跑电路,貌似变压器输出经过两颗可控硅调压后直接输出波动的直流电给电池包,连滤波都省了

上电,红绿灯交替闪烁,然后滴滴报错声

输出正负极空载1V左右的交流电

找了个充电头当假电池引出接线给电池包充电,6V10.5AH的电池包

上电瞬间功率41W,很快降到30W左右

也不知道这个充电器原配是那种电动工具镍镉电池包的充电器哈哈,再次感谢中国好坛友

网友A:
本站的坛友吗?
话说现在镍镉电池不太常见了吧

网友B:
谢谢分享。这铁蛋蛋好大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站的坛友吗?
话说现在镍镉电池不太常见了吧

是的本站,哈哈,隐秘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铁蛋蛋好大个啊。。。。。。

想想可以搞个电烙铁了这个铁牛

网友C:
变压器的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不多见了~

谢谢专家捧场,空载功率3-4W,太不环保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捧场,空载功率3-4W,太不环保了哈哈哈哈

嘿嘿皮实~

网友:
这个变压器挺好

网友D:
变压器看着就扎实,还带蜂鸣器,打算怎么玩?

网友E:
估计是早期什么电动工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早期什么电动工具用的

进口电动液压钳上面的

网友F:
这个充电器放了好久了,以前是拿来给孩子冲玩具汽车的电池的,速度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充电器放了好久了,以前是拿来给孩子冲玩具汽车的电池的,速度挺快的 ...

哈哈,我也是这么干的,给娃的6v玩具车充电,6.5+4AH,谢谢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榴莲呢,,,

被快递员吃掉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看着就扎实,还带蜂鸣器,打算怎么玩?

除了快充电池,打算把变压器输出线引出来,给T12焊台用,差不多也够用

网友H:
过去充镍镉、铅酸电池都是这么充,工频变压器输出低压用可控硅整流,控制电路通过调整可控硅导通角对充电电流进行控制
到电池实际上是脉动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去充镍镉、铅酸电池都是这么充,工频变压器输出低压用可控硅整流,控制电路通过调整可控硅导通角对充电电 ...

谢谢分享,原来如此,看来这样对电池有点好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