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缺CE烂片的另类折腾方法

楼主(2021-07-18):
手残党寄了个炸了CE的B17A过来折腾

上电一看,好家伙,缺的CE0位置。。

。。。这就很尴尬了,4+2+2的选CE开卡方法仅对L06B版本有用,这样的话开卡只能开一半容量。。。

然后略微思考了一下

既然缺的是通道1 CE0的位置,那么在对应通道1 CE0的位置补一个同ID的B17A就能满足分布对称开卡

在F2的位置找了个同ID的补上

然后

ID认全,那就开卡看看

红框位置是补的1CE,哦豁, 没想到能PASS

格式化读写看看

能写能读,问题不大

58XT烂片之王当之无愧

网友:
妙啊,这个方法,我也有许多BOKB炸CE0的颗粒,尤其是02T,ZHA

网友:
58xt我也这样搭过一颗01t的b16搭一颗32的,能开卡读写正常,就是怕不稳(万一哪天这个坏ce又冒出来就GG)

网友:
... 6666 我都是直接丢了

网友A:
这种操作6666 不知道CH0通道CE0挂了能不能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6666 不知道CH0通道CE0挂了能不能这样搞

F2交错 反不到CH0 CE0位置,只能在F1芯片底下飞线挪CE或者板子挪RS(如果RS齐全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6666 不知道CH0通道CE0挂了能不能这样搞

反贴,把ce0变成ce1,又可以快乐地补CE了

网友(2024-04-07):
不知这种盘可用吗?用这种盘有点心底发毛

网友:
这操作6啊,不知道58XT的BT11能这样搞不,拆开双闪存都是三方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