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同事的iphonex坏了,让我看看

楼主(2021-07-18):
同事的iphonex坏了,让我看看。现象是无限重启,白苹果–黑屏–白苹果–黑屏……
插上数据线

我对苹果不懂,先软件看看
更新不行,恢复报错4013

同事拿到外面修,说主板坏了,又让我死马当活马玩。
各位大婶有何说法?

欢迎发言讨论

网友:
原来粪叉子有2块电池啊

网友:
先排除外配问题,外配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就留屏幕,电池,和尾插排线,再试试看? 不行的话再把屏幕拆掉试试

网友:
第一种原因,摔的上下层断线掉点,
第二种原因,泛光从听筒处进水了,底角短路,

网友:
板层问题吧,你分层试试

网友:
謝謝分享  全能型人才

网友:
苹果手机只换不修,就没打算让你们修。。。

网友:
同事心里想终于可以换新手机了

网友:
去借个苹果电脑刷一下看看,我之前的iPhone7p在家里刷机一直报错4013,网上说是CPU、WiFi或者字库问题,我在办公室的苹果一体机上用iTunes刷了一次,又好了。

网友:
4楼说得对,看怎么造成的,如果是进水的,拆开听筒排线试下,板层问题话不是专业的一弄就废

网友:
苹果就是那么自信,让你拆开也下不了手了。

网友:
得有报谢的

网友:
死因是什么呢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应该先问一下他手机坏之前是否已经没有什么储存空间了,如果是的话很大几率是硬盘挂了

网友:
偶也玩不转苹果

网友:
苹果,我只会吃

网友:
刷过一个类似故障的6S,也是报错,最后放弃了

网友:
寄到B站UP主那修去,还能看视频。

网友: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难修了...因为各种限制....

网友:
用不起果皮机太有面了,只买得起华为手机自己的儿子自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