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三模连四机、指尖轻巧舞:杜伽K330W机械键盘试用

楼主(2021-07-18):
每日办公要看台式机、笔记本、IPAD、手机四台设备,都需要输入,我就在想:如果我有一个键盘,小巧不占桌面、切换灵活方便、输入轻巧顺畅、兼顾颜值正义,那将是打工人的福音。

四台设备切换视频

这就是来自集产品研发设计、程序软件开发、品牌运营于一身的电脑外设品牌DERGOD杜伽推出的无线、蓝牙、有线三模机械硬盘K330W,这也是杜伽最新的机械硬盘产品,看330这个数字,肯定是对310、320做过了性能的升级。使用起来,K330W一盘控四机那是相当顺畅,具体效果到底怎么样?简单做个介绍。

观,简约外观巧布局
双纸盒的外包装不再赘述,印制清晰与内部键盘保持一致,标配还有一个拔键器、一条数据线、一个有线转换接头,以及一份快速指南,清爽干净、收纳整齐。

K330W一共有四款可选,除了本人入手的白蓝黑配色的离子风暴外,还有黑橙灰配色的警戒线、青白灰紫配色的冰激凌、白绿蓝灰配色的薄荷糖,可以说无论男女使用,都能选中自己中意的配色。

K330W是一款61键的小键盘,大约是104键标准键盘体积的60%,五行分布,长度为30厘米、宽度为11.2厘米、最大厚度为3.6厘米,重量刚刚超过1斤,摆在桌面上也就比手机大一些,比13寸笔记本的键盘区还要小一些,腾出了很大的桌面空间。

K330W的背面为分区块的设计,左右对称的几何特色鲜明,脚撑处的内收和下部的凸起显得错落有致。在这种小体积空间内要装下大容量电池、无线蓝牙模块还是需要一定空间的。铭牌标识清晰。

底部外框四个点都有长条状的防滑胶垫,键盘在桌面放置平稳,还能起到一定的减震能力。脚撑也有胶垫,看到脚撑为梯形状设计的斜边,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应该是一个两段式的脚撑,除了完全打开稍垫高后部外,脚撑在垂直桌面的角度也有一个定位点,撑起后梯形的斜边搞好与桌面贴合,能够再次加高。实际使用中,敲字也比较稳定,只要不是故意左右晃,也可以保证长时间不倒。

背面还有一个推开式的2.4G的无线模块收纳仓,既解决了小物件易丢失的烦恼,又能实现隐蔽收纳,确实比较方便。

2.4G无线模式支持windows和OS系统。多说一句,杜伽标配的这个A-C口转换头和线缆扎带还是很实用的,解决了桌面凌乱、拓展了使用接口,还是很照顾消费者的。

K330W后部两端分别是一个TYPE-C有线接口和一个推动式的无线控制开关,也属于极简布局。关闭状态下,尽可以使用有线连接模式。

开关露出颜色表示开启,可以使用无线和蓝牙模式进行连接。K330W兼具高性能、低延时、稳输出、低功耗特点,续航能力超强,官宣每天使用8小时,蓝牙模式240天、无线模式180天。反正我在非满电情况下,用了一周也还有电。

只要使用有线模式连接就能为K330W充电,插上线头键盘左上角的电量指示灯显示为橙红色,充电过程几乎没有察觉,下班一看已经为绿色充满了。

K330W为窄边框设计,喷漆细腻比较有质感,前右侧为DURGOD灰色印字,比较低调,上扣板略宽于底座,带来。

听,静音红轴很舒适
机械键盘玩的应该就是换键,实现个性化的DIY。使用K330W标配的拔键器可以很轻松取下键帽,十字形固定很稳,只要对准并保持垂直,就能很方便地拆卸安装。内置纯铝衬板,兼顾了强度、散热和轻量化。

K330W采用了杜伽与佳达隆合作的定制轴体,也就是晶轴(Crystal Switch),这是在佳达隆CAP轴的基础上做了优化,经杜伽深度调教的轴体,能使手感更顺滑更舒适。

K330W可选多达6种轴体,除了青红茶黄银外,还有静音红轴可选。本人平时码字,对键盘的噼里啪啦不胜其烦,毫不犹豫选择了静音红轴。

静音红轴属于线性手感静音轴体,触发行程约为2±0.5mm,触发压力为45±10克力,全行程为4mm,在所有轴体中处于比较均衡的中间水平。

大键位均采用卫星轴设置,左右卫星轴联动,经反复调校后,与主轴配合,可以实现大键位的顺畅敲击,回弹充分,手感舒适。

实测,工作桌面实际噪音为31dB左右,按照正常速度和力度敲字,最大噪音在敲击空格键时为44dB,均值约40dB,远低于使用普通键盘的50dB,接近使用笔记本电脑的43dB,耳朵的实际感受也很轻柔。

果然,空格键与其他键的轴体颜色不一样,看颜色个人感觉类似粉轴,触底的手感和反馈确实与其他静音红轴的键不一样。

用,标识清晰手感糯
K330W轴体的基座采用半透明的材质,但是本身并不带灯,少了一份机械键盘独有的观感享受,略显遗憾。同时,键帽又采用了双色闭口字符注塑工艺,个人感觉是不是为了后期升级先做个铺垫。

K330W为哑光机身,键帽采用机械键盘普遍使用的PBT材质,原厂高度双色键帽,触感细腻、经久耐磨,长期使用表面也不易产生油光。

由于本身61键的小身材设计,很多功能需要通过同一个按键来实现,附属功能的标识就采用了丝印工艺的侧刻字符,第一人称视角,对所有键的功能一览无余。

左上角还有四颗指示灯,分为正常指示和无线功能两种状态,通过颜色、闪烁、点亮等状态显示当前键盘的大写锁定、配置文件、WIN键功能锁定状态、电源指示,以及连接的模式信号,抬眼一看就知道键盘当前的状态。

K330W的Fn功能位于键盘的最右下角,这与普通键盘布局不太一致,需要适应一下,右手小指按动也能比较顺手。

使用中,通过同时按下Fn键和相应的侧键,实现对应的附属功能的快速操作和切换。

QWER键分别是蓝牙设备1、蓝牙设备2、无线、有线接口的切换按键;多媒体播放控制区为ZXCVBNM七个键;右侧的区域为全尺寸键盘的方向控制区,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恼火。

K330W在三种连接模式下,均支持全键无冲技术,这就为按动三个键实现不同功能夯实了基础,功能的实现也很流畅。

K330W的键帽有自然弧度,边缘多做了打磨,空格键边缘还做了圆滑处理,提高了手感的舒适度。

小尺寸配合静音红轴,再加上杜伽的全自动润轴处理,操作起来轻柔舒适,对线性手感表现得比较充分,上下行程过程略有一丝丝粘腻的阻滞,回弹充分,长时间使用手指不累,现在在码字就很舒服,越用越顺手。

设,驱动软件全编辑
K330W同样支持按键自定义,下载兼容所有杜伽设备的杜伽宙斯驱动软件后,只要连接K330W,即能自动对应,点击键盘图标就能进入控制编辑界面。

编辑界面逻辑清晰,可以根据个人的使用习惯对按键的功能进行自定义。附属功能更改后,需要换键帽,否则标识和功能不一致,容易忘记。

在Fn组合键中,四台设备的连接切换键不支持改键,其他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也很简单方便。

K330W有一组预存配置文件,另外可以通过有线模式将自己设置的配置文件下载至键盘,通过Fn+退格键切换调用板载配置文件,在蓝牙和无线模式下即能使用,也让这款键盘轻松适应不同使用场景,让用户使用起来更加轻松方便。

针对高端玩家,K330W还可以重新绑定分配宏,并且实现高级宏编辑功能,实现多个播放方式。

值,桌面整洁轻松用
DURGOD杜伽K330W三模机械键盘,使用无线模式可以实现切换控制三台设备,至少给桌面减负一个键盘的面积,减少线缆的凌乱。61键的小尺寸,也能明显给桌面留出更大的空间。

K330W的键盘回报率达到了目前最高的1000Hz,使用者完全感受不到按键的延迟,这对于游戏玩家来讲应该更合适,打游戏时应该不会出现卡顿和迟滞的情况。

总的来说,杜伽K330W外观小巧、布局合理、配置丰富、功能强大、手感舒适,一盘在手可以快速切换控制四台设备,是一只值得入手体验的办公设备。

网友:
加精的节奏
好奇楼主做啥工作的,需要看这么多设备

网友:
老哥你是开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