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的雕刻机路径文件用什么画的?

楼主(2021-07-18):
最近想学习下雕刻机,各位大佬都用什么软件画路径文件的?能带带 我不

网友:
我是用的UG

网友A:
常用的Artcam,精雕Jdpanit,文泰,Typeedit(老版本叫type3),其中精雕上手快,功能强大,精度差一点点,type3精度高,使用起来有点像protel 99一样,放大缩小得用键盘(新版本可用鼠标控制,但也不是那么回事),文泰绘图功能太差,得配合矢量图软件用,没精雕好用,artcam一般般,一个页面上容量图形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Artcam,精雕Jdpanit,文泰,Typeedit(老版本叫type3),其中精雕上手快,功能强大,精度差一点点,ty ...

感谢解答,这下可以找找教程了

网友:
一个朋友做亚克力,他用coreldraw

网友(2022-12-12):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Artcam,精雕Jdpanit,文泰,Typeedit(老版本叫type3),其中精雕上手快,功能强大,精度差一点点,ty ...

记号,打算学习这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