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实锤解答:下排水洗衣机到底可以排多高?

楼主(2021-07-18):
一处半旧老房,洗衣机地漏有一截PVC管,约10cm高。好像造房子都这样,说是防溢水。

洗衣机排水口本身有离地高度,所以那根PVC管到底可以多高?有说10cm,也有说15cm的。
如果仅仅要求拆开波轮看不见积水,我目测至少20cm都可以排干净。结构上看,电机离合器厚度在呢:

我原先是直接塞排水管的,顶部还略微隆起,试图形成水弯防臭防虫(自建房,一楼,有时返臭明显。我估计pvc管下方没有预留水弯)。

后来我加了一个蓝色硅胶的防臭器,这样再插上去的高度,大约15~16cm左右(照片是加前拍的,以10cm高踢脚线为参照物估计):

当时曾想把pvc管截短的。转念又觉水弯也好,双保险。那么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如果洗衣机不是每天使用,排水管积水有什么害处?谢谢指教!

ps
这个防臭器,略影响排水速度,但可以接受。
各种水位我测了,大概多10-20秒。最终洗衣时间也就延长分把钟。

网友A:
具体数据多少楼下回答,说明书好像就10-15cm,不过排水管子一般都有一截露出地面,防止损坏和吊物进去。一般可以砌个洗衣机地台垫高,或者某宝有可调洗衣机基脚卖,可以垫高个几公分

网友B:
你那个防臭的没用的 洗衣机用架子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防臭的没用的 洗衣机用架子抬高

谢谢回帖!
防臭没用指什么?
架子太高和把PVC管锯掉一些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数据多少楼下回答,说明书好像就10-15cm,不过排水管子一般都有一截露出地面,防止损坏和吊物进去。一 ...

垫高和锯矮PVC,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
防臭没用指什么?
架子太高和把PVC管锯掉一些有什么不同?

蓝色那个防臭芯,没用的,最简单有效暴力的办法就是把洗衣机垫高一点,最好差不多和pvc水管一样高,淘宝有垫高的架子或者四个脚买的,很便宜,然后蓝色防臭丢掉,排水管直接插进去,用空调的油膏,把排水管和pvc密封,或者买硅胶密封环,然后洗衣机和pvc中间不是有一段距离下沉的么,找一个扎带,把排水管绑成U形,一个存水弯就做好了,也不影响排水,还防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那个防臭芯,没用的,最简单有效暴力的办法就是把洗衣机垫高一点,最好差不多和pvc水管一样高,淘宝有垫 ...

我是用了硅胶密封环,再插排水管的,蓝色防臭器套在密封环下方的。然后我是意思,无论垫高还是什么方案,存水弯应该在防臭器下方才最合理吧?即保证排水管是干燥的。
按您的方法,排水管还是存了水的。会不会滋生细菌虫子?尤其不常用的情况下。

当然,我的考虑也许毫无意义。因为内桶本身就积满水垢和污渍残留。。。污染是难免的

网友C:
高出来的排水管切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了硅胶密封环,再插排水管的,蓝色防臭器套在密封环下方的。然后我是意思,无论垫高还是什么方案, ...

不用担心,里面绝对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出来的排水管切掉就行了…………

嗯嗯。我确实有点后悔没切掉,感觉15cm高度并不能很好形成水弯,我倒出来看过,没多少水。却能滋养细菌。
下图卫生间大概为了干湿分离,洗衣机在墙右侧。从图上目测,要20cm以上才形成水弯

谢谢回帖。我这老房子,洗衣机位置逼仄,挪动不便,下次再说了。

网友D:
为什么要高层地面一截呀,我这里都是与地面一平的,老式楼房都是隔层排水模式地面向下还有一截(大于楼板厚度),认真的话就套一个硅胶防臭芯,不加防臭也没问题的,有洗衣机的排水阀阻隔封闭着也没啥事,只要软管与下水口之间封闭好了就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高层地面一截呀,我这里都是与地面一平的,老式楼房都是隔层排水模式地面向下还有一截(大于楼板厚 ...

您说的有道理。不过pvc管高一截也是有用的,一是防止异物跌落,二是(一定程度上)防止下水道不畅导致回水(因为洗衣机排水量很大)

网友:
排干净就行。哪来什么臭味。管道 不在外面暴晒,又是自建房 没什么味道吧。

网友E:
应该去掉出水管存水弯,不然所存水干了臭气会经过溢水管进入室内,水不干时又会发臭,没有存水弯时水排净了才靠谱,臭气靠加硅胶防臭芯解决~那么PVC管子需要切去多余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去掉出水管存水弯,不然所存水干了臭气会经过溢水管进入室内,水不干时又会发臭,没有存水弯时水排净了 ...

嗯嗯谢谢!费心画图了

网友:
只要每次用完洗衣机,用手把那个排水管撸一轮,把排水管积水排掉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不过pvc管高一截也是有用的,一是防止异物跌落,二是(一定程度上)防止下水道不畅导致回 ...

我现在的管路是洗衣机排水走洗脸盆的地漏口,全部采用密封连接如图所示没出现返味的情况。

拔出一截看看:

网友:
假定你3天用一次,水管积水几乎没有卫生隐患。
洗衣机每次都是以清洗甩干程序结束的吧,最后的存水其实相对干净。
如果非要计较,我觉得你首先应该换内壁光滑的,至少不能像现在这种螺纹状的管子。这种管子内表面积会大大约一倍吧,容易藏污纳垢。
存水弯目前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下部的污浊气体需要先溶解在很多的积水里,然后再通过截面积7个平方厘米的水管进入洗衣机散发出来,影响其实非常有限。

网友:
可以先测桶深,毕竟脱水只要下水低于内桶就能保证衣服不湿。旧的积水会被下一次脱水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的管路是洗衣机排水走洗脸盆的地漏口,全部采用密封连接如图所示没出现返味的情况。

拔出一截看看 ...

谢谢发图。您这个不错,如果像楼下说的,把螺纹管都换成直管,就完美了。

不过,软管都是螺纹居多,方便拉伸。要直管,只能自己测量,用PVC硬管了。

其实也麻烦,检修,安装都不如软管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