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TD152空载耗电大?

楼主(2021-07-18):
各位大佬,我淘了个二手的牧田DTD152,空载高速感觉电机出风口的温度很高,用数控电源18V测试,空载情况下电压18V,电流5.5A,最高速空载功耗100W了,空载高速转个几十秒,把机器拆开拿出转子都是很烫,手感温度50度以上,这个正常吗?从机器后面看碳刷和换向器上的火花也很小,并没有像转子匝间短路样的大火花。拿在外面安装也还可以,间接使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大神们手上有类似机器的能帮忙测试一下吗?

网友:
二手的会不会换过转子的?可能铜的换成铝的了吧

网友:
这个刚好就是无刷的优点,还不赶紧换无刷

网友A:
没有与你一样的机器,有一个国产18伏有刷冲击扳手,实测最高空载电流2.3安培,实时转速1700转/分。查了一下,牧田的这个扳手,最高转速是2900转/分,由于转速高很多,空载电流大也是正常的,不同转速的空载电流基本可以按转速倍数的平方来估算。2900是1700的1.7倍,空载电流就是2.89倍,这样估算2900转的空载电流应该是6.6安培。当然,两个机器不同,这样算只能参考,不是绝对准确,而且你的机器测试时也不一定就是2900转,你可以实测一下转速再判断。总之,根据你的描述和我的推断,这个机器是基本正常的。

网友:
先清理一下转子看看,有杂物增大阻力是会增大空载电流

再一个就是磁铁失磁也会影响

网友B:
把转子折下来,用电钻加砂纸打磨下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21-08-22):
引用 网友A:
没有与你一样的机器,有一个国产18伏有刷冲击扳手,实测最高空载电流2.3安培,实时转速1700转/分。查了一下 ...

谢谢,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转子折下来,用电钻加砂纸打磨下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谢谢了,按你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一样的电流,可能确实是前面一位老兄分析的属于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