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标定时插座挂了,如何拆开

楼主(2021-07-18):
灯能亮,但是无输出
大概整一年,买了两个挂了一个常用的,太生草了
记得有一个拆开的帖子,找不到了
超声波焊接?

网友A:
根据经常拆东西的经验,一般螺丝是藏在贴纸下面,比如说正面的那个绿色的贴纸下面

网友B:
楼上对头,实在不行铁锤伺候

网友:
看一下贴纸下有没有,在黑暗的环境下,用强光手电贴近照射外壳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常拆东西的经验,一般螺丝是藏在贴纸下面,比如说正面的那个绿色的贴纸下面 ...

摸了一下应该是没有
灯的位置按下去明显有凹陷,其他地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对头,实在不行铁锤伺候

大锤能震开超声波焊接吗?
淘宝商品介绍,

网友:
想无损拆解比较困难。

网友:
标签可能太后摸不出来,撕开看看吧,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超声波焊接了。

楼主:
明天上钢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锤能震开超声波焊接吗?
淘宝商品介绍,

兄弟,大力出奇迹,我不是没锤开过,就是恢复的话需要502了

网友:
锤子,一字批上啊。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个真没拆开的经验。

楼主:
大力出奇迹

怎么查出哪里有问题?

又拆不动了,按钮挡住了

网友:
能不能拆开就看你的决心有多大了!

网友C:
八成是里面的大降压电容坏掉了吧,我的夜灯经常坏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八成是里面的大降压电容坏掉了吧,我的夜灯经常坏那个

做完豆浆继续拆
哪个?25v220uf

没有字啊

背面空的

扔垃圾算了

网友:
红色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出奇迹

继电器触点损坏的概率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完豆浆继续拆
哪个?25v220uf

17说的,也就是334J400V的那个拆下来量量

网友:
是超声波焊接,我一般用台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