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本人菜鸟一枚,前几天家里西门子洗衣机突然电源没显示,我拆了电路板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1-07-18):
本人菜鸟一枚,前几天家里西门子洗衣机突然电源没显示,问老婆当天还正常使用,换插座也没反应,估计电路有问题了。因为已经用了近十年,心想叫人上门维修肯定不便宜,于是发挥我们数码人的DIY精神,参考了网上一些帖子,我就费了两天时间拆了电路板出来(一是要上班又菜,二是因为有个螺丝生锈了,没什么工具,磨了好久才磨穿

楼主:
为什么主楼后面的文字不见了??手机编辑的

网友A:
这个有点难搞哦!换板是最快的捷径。

楼主:
网上多说这个TNY264GN和100电阻坏了,看起来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难搞哦!换板是最快的捷径。

换板得好几百吧?

楼主:
刚不小心摸了一下这个电阻,发现已经断开了

网友:
换板子,自己折腾太麻烦。我的机子换板子就好了,现在减震器也不行了,打算换整机。

网友:
小变压器旁边写着1227的那个电容好像顶部鼓了?检查一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先换了看看,耐压和容量必须大于等于原来的。

网友:
换板子吧!连电容都完犊子了。
淘宝相对便宜,自己找官方换,都够买一台洗衣机了。

网友:
别折腾了,直接拍好照片淘宝换板。这板上大部分零件都已受伤,想换零件是大工程。而且涂胶板大换件是个更折腾的事,实在没意思。

网友:
都是换板子了,没人修理了,难度小节省大量时间。何乐而不为了?

网友:
好像是通病,TYN264和那个2W线绕电阻烧了,先换这两个看看,不行可能要换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多说这个TNY264GN和100电阻坏了,看起来像吗?

我换过2次了,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
应该是通病,先换一下
减震很便宜的 ,换3条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前一阵子我的博世换主板,减震,碳刷,再来个大保健

网友:
都炸完了,找修电路板的人,把坏件全换了也许能修出来。

网友:
保险电阻和电源芯片,网上有套装

网友:
自己换板子大概一张红票子搞定,年初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