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上ATX可调电源 直流,转的非常欢。电流,功率都不大。

楼主(2021-07-18):
真的是这样啊,ATX电源,可以调到70V,我改过的。重绕了变压器。

电流大概0.7A,空载。 负载估计要到2A。

不过,这个启动电流比220V的时候,要大了,估计3A,会烧开关。

应该也能上PWM调速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过流保护,只会自动断电而已

网友:
串激电机交直流两用,用直流电,就是有点不方便了。

网友:
串激电机本来就是交流直流通用啊。你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