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要轻易给转子换向器,碳刷上乱喷WD40,容易打火。

楼主(2021-07-18):
因为换向器的缝隙有很多导电的碳刷颗粒。任何液体和它混合了,就更麻烦了。包括酒精,WD40。

用很细的砂纸打磨,用刷子把缝隙刷干净。

否则,转子缝隙短路,很麻烦的。

网友:
电子清洁剂没有任何问题 你喷的种类不对

网友A:
这上面为啥要喷WD40?

网友:
又不是除锈,喷WD40就是胡来,酒精如果是无水的话也不怕,清洗完了用热风枪吹一下就挥发掉了。清理换向器碳粉的话,用牙签剔就行了,简单又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为啥要喷WD40?

我有一次就是声音有点大,想喷点WD40润滑一下,起火了

网友:
不要到处轻易使用到处忽悠传播的WD40
很多发帖的人自己都没试过, 碰到一个问题就用WD40回帖,可能他们是卖这个的

网友:
现在有些人碰见啥都往上喷wd40,便秘都想wd40

网友C:
用CRC02016C这种随便喷,它能把碳粉和油冲出来,而且挥发极快没有残留

网友D:
是什么灵感让你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就是声音有点大,想喷点WD40润滑一下,起火了

那也不能喷碳刷那里啊

网友:
当成万能喷剂了?

网友:
神油已经是潜意识了,哪里都能用……

网友:
WD40喷碳刷那里,本身也是脑洞大开的举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灵感让你喷的?

以前在开关里喷过,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CRC02016C这种随便喷,它能把碳粉和油冲出来,而且挥发极快没有残留

有很多瓶这玩意儿。没想到还是好东西。

网友:
正品的wd40  说明书说可以给模型电机洗铜头

网友:
买到高仿了

网友(2021-10-20):
之前也不知道这个,给775电机上涂些凡士林想着能快些,结果挂了。。

楼主:
可以给轴承喷,但电刷不可以

网友(2022-03-26):
电刷不需要润滑 也没法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