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装角磨机保护罩,手柄装的位置方向,应该是让火花飞向自己。这样安全

楼主(2021-07-18):
角磨机保护罩,手柄装的位置方向,应该是让火花飞向自己。这样安全。

我刚开始,一直搞错了,让火花飞向外面,还以为舒服呢。

其实,这样比较危险,一旦卡片,或者物体跳动,那么角磨机会打自己的脸。

而调整成让火花飞向自己的拿柄姿态,右手握机,左手握柄。如果切割的时候突然卡片了,爆片了,弹起来了,基本上的,多多少少的,机器的整体动量是向外的,会打的脱手。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让角磨机反转?或者旋转180度,让砂轮面朝右边?

网友:
好吧,设计的都是傻子

网友:
你把角磨机反过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让角磨机反转?或者旋转180度,让砂轮面朝右边?

朝左,安全。。。。也有不方便的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朝左,安全。。。。也有不方便的因素。

有时间试一下,只是火花飞向自己有点怕

楼主:
这个样子的,右手抓机身,左手那柄。

把开关那里用胶水贴了两个标,真是非常重要。

网友:
我现在用这东西的时候都是把副把手装上,用两只手来操作,我可不敢像那帮老师傅一样不装副把手操作。
另外再讲一个事:我们村我一个叔,使用角磨机装木工片锯小树,很小的小树,现在手上已经打绷带了,听说是伤到筋了

网友:
角磨装锯片很危险,我见到过用了弹出来伤人的。

网友B:
一般看情况调整,平常就这样用

网友:
一直这么用的,工件离护罩近一点,这样火花大部分被护罩挡到前面飞出,不至于全打自己身上,同时也能以护罩为靠山
护罩一定要安装,副手柄也尽量装上

网友:
怎么顺手怎么用,关键在于用力抓住了

网友:
我记得数码这里有有人发过因为这个机子造成的血案,还是安全最重要,顺便问一下,是不是调速的要更安全一些,谢谢

楼主:
应该是让火花飞向自己,等于车轮向前跑,站在车后面安全

网友C:
爆片了后那个碎片是跟就火花飞出来的,你的想法很给力

网友:
楼主与众不同啊

网友:
这样不容易伤害别人了,楼主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看情况调整,平常就这样用

你这个方向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爆片了后那个碎片是跟就火花飞出来的,你的想法很给力

飞不出来的 我家里厂子每天十几个个角磨机一起用 确实是lz的朝向比较安全 由于护罩存在 火花实际是向后下方的  爆片会打在护罩上 说不清楚原因 反正事实没碰到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