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遥控器系统码不一样也能遥,不过---------

楼主(2021-07-18):
前几天拿着几个旧遥控器【电视、vcd】试着遥控我的mp3音响,发现有的按键能遥控,以为系统码一样,就把不能用的按键割了,能用的键留着,,,
后来又发现,mp3音响开机后不是直接用旧遥控器【电视、vcd】就能遥控,使劲按也不顶用,要用原机遥控器遥控一下,旧遥控器【电视、vcd】再按就能遥控了,

想不通,就用电脑录音~红外接收头输出的遥控码信号查看,如图,引导码不一样,系统码不一样,键位码一样

9012-011

网友A:
会不会接收机本来就支持几种遥控器呢!

楼主:
  PWM(脉冲宽度调制):以发射红外载波的占空比代表“0”和“1”。为了节省能量,一般情况下,发射红外载波的时间固定,通过改变不发射载波的时间来改变占空比。例如常用的电视遥控器,使用NEC upd6121,其“0”为载波发射0.56ms,不发射0.56ms;其“1”为载波发射0.56ms,不发射1.68ms;此外,为了解码的方便,还有引导码,upd6121的引导码为载波发射9ms,不发射4.5ms。upd6121总共的编码长度为108ms。
  但并不是所有的编码器都是如此,比如TOSHIBA的TC9012,其引导码为载波发射4.5ms,不发射4.5ms,其“0”为载波发射0.52ms,不发射0.52ms,其“1”为载波发射0.52ms,不发射1.04ms。

网友:
红外编码有NEC、飞利浦、sony等多个编码方式,国内用的最多的是N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接收机本来就支持几种遥控器呢!

有可能,另一个MP3音响,开机后,别的遥控器按第一下没反应,再按就能正常遥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另一个MP3音响,开机后,别的遥控器按第一下没反应,再按就能正常遥控了 ...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写程序的,用的都是网上下载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