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滤波电容耐压怎么选?

楼主(2021-07-18):
最近做DCDC电源,输入12V输出是5.2V和3.3V
输出电容耐压应该选多少?
耐压10V/6.3V的电解电容能用于5.2V输出吗?
耐压6.3V/4V的固态电容能用干5.2V/3.3V输出吗?

网友A:
高就行,最好再高一级,据说钽电容要高一倍?

网友B:
一般都是电压值+50%。当然最好是一倍。

网友:
放心大胆用,不会放烟花的

网友:
10V、6.3V放心用
6.3V、4V也没事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上电瞬间的过冲电压,过冲电压超过电容标称值的话,短时间没事,但长期使用会坏得快。当然,好的稳压系统没有过冲的话那就没事。我遇到几次标3.3V输出的LDO,输入12V,上电瞬间输出能到8V多(输出端有106电容)实在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就行,最好再高一级,据说钽电容要高一倍?

我也不是很了解呢,所以问一下论坛的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电压值+50%。当然最好是一倍。

就是输出电压的1.5倍,最好时2倍?
那么5.2V输出选10V耐压,3.3V输出选6.3V耐压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上电瞬间的过冲电压,过冲电压超过电容标称值的话,短时间没事,但长期使用会坏得快。当 ...

那么夸张?有点吓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输出电压的1.5倍,最好时2倍?
那么5.2V输出选10V耐压,3.3V输出选6.3V耐压比较合适? ...

是的。你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夸张?有点吓人啊

是的,这种3.3V一般是给MCU供电,MCU承受能力差点的电源脚就会击穿短路,跟着短路电流导致LDO击穿损坏,如果这个3.3V还接了其他电路,那就是一烧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