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花盆,买买太贵,自己做,成本低

楼主(2021-07-18):
瓷砖400乘800的,价格5块钱一片,然后胶水采用美缝剂,过期的便宜货,比玻璃胶牢固

楼主:
过几天放土,话说出水口开哪里好?底下感觉不是很合适,就是有时候忘记浇水了,开中间偏下一点???

楼主:
感觉多做了一个???要么当音箱?成本那个低啊……哈哈()人工不算

楼主:
至于为什么价格那么便宜?就是店里卖不出去的样品砖,都不是一个颜色的,每一片都是不同的花色,所以价格很低

网友:
我觉得会漏

网友:
楼主这是电工做木工的活,不专业啊

网友:
云石胶是不是比这个结实

网友:
时间长了也会被土或者根撑开吧?

楼主:
音圈一定要铝线(那时候没有铜包铝),为什么呢??铝线散热好,铝才足够轻,瞬态好,铜太重,另外震膜要足够硬同时又足够轻。第三,磁钢不是越大越好,是磁密度,有些磁铁大到吓人,磁性很弱的,就是块废石而已,配重。第四,音圈形状、磁隙、音圈卷宽、音圈直径,T铁形状等等……是决定音色的主要因素。。各种组合可以装出各种音质,比如低音可以调松可以调硬,看你怎么搭配。
最后他说,喇叭没什么好神秘的,就是电磁力的转换,说白了就是电动机。贵的喇叭就是除了贵,就是暴利,也没什么好神秘的,都离不开物理原理,都可以手工组装出来的。。优秀的喇叭无非都是磁隙极小却尽管震幅很大音圈也不会擦边。这也是主要的技术难点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圈一定要铝线(那时候没有铜包铝),为什么呢??铝线散热好,铝才足够轻,瞬态好,铜太重,另外震膜要足 ...

这个人比较实诚,淘宝咸鱼上面一堆卖德国60年代的上古60%锡的焊锡丝几十块一米  ,美国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淘汰的油皮纸包裹的古老电源线,据说对功放的音质都有巨大的提升,看卖家介绍和买家发的使用感受看了很想笑

网友:
这叫什么花盆,找个工地要一点水泥砂浆糊一下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人比较实诚,淘宝咸鱼上面一堆卖德国60年代的上古60%锡的焊锡丝几十块一米  ,美国不知道哪个犄角旮 ...

哈哈哈哈,有没有二战时期的饼干和罐头?

楼主:
最后还是找土累,好的土更难找

网友:
这接触面能行吗?过段时间外面不会就就缠上胶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人比较实诚,淘宝咸鱼上面一堆卖德国60年代的上古60%锡的焊锡丝几十块一米  ,美国不知道哪个犄角旮 ...

你个连水电火电都听不出来的木耳朵不准笑

网友:
云石胶,侧面开漏水的孔

网友:
感觉楼主的照片方向都有点问题,看着有点天旋地转的。

网友:
看完楼主的帖子,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为什么价格那么便宜?就是店里卖不出去的样品砖,都不是一个颜色的,每一片都是不同的花色,所以价格很 ...

你信不信这个价格卖给你还是赚钱的,这种300×600墙砖最便宜的讲到4.5元一片,300×300的3元一片,800×800最低16元,要多少给你多少片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