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 加镁光B27颗粒开卡报错求助

楼主(2021-07-18):
求老哥告知

网友A:
能共享下量产工具吗   我用T0214的版本也开不出

网友B:
CE分布图能截全么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工具版本不支持这种分布开卡 或者颗粒坏块太多pretest选1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共享下量产工具吗   我用T0214的版本也开不出

某部落的,不能分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分布图能截全么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工具版本不支持这种分布开卡 或者颗粒坏块太多pretest选1看看 ...

这就是全部,单颗粒512G的,pre就是选的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全部,单颗粒512G的,pre就是选的1

工具的设置页面图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的设置页面图发一个

设置图在这里

网友C:
Manual Driving和End to end不用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nual Driving和End to end不用勾选

没勾选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