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问下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哪家买品质好点

楼主(2021-07-18):
一直想玩太阳能,可惜没有别墅,买大板家里放不下,窗户和护栏只有1.5cm,能放的空间尺寸也就113*45*1.5  cm。想买共享单车板并联,升压给5串18650充电。可有推荐的卖家?

网友A:
那种板子没啥可玩的,也不算便宜我买过几块,品相蛮好,就是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板子没啥可玩的,也不算便宜我买过几块,品相蛮好,就是功率不足

主要是大板太贵,家里没地方。

网友:
闲鱼买工厂全新的那种

网友B:
它够大才有价值,小的是给儿童启蒙玩具

网友:
拆车的都是辣鸡,我买了十几个,现在就三四片还能用了

网友:
买过全新摩拜的,不便宜,十几块将近而是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够大才有价值,小的是给儿童启蒙玩具

就是玩,实际应用肯定是上大板。

网友:
某多有包功率短路电流500ma以上,某宝老王也有

网友:
最便宜的应是多多中的光伏之力这家了。

网友:
我也想买几块给鱼缸用,在纠结是小板还是大板

网友:
19年的时候10元一块,买了20块,确实不错。现在什么价不好说

网友C:
如果,在城市中,,不会怎么停电的地方。我还是建议,买ups一类的,做在线式。
没有太大必要用太阳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总体成本很高。而且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废了。
多年来,我的痛苦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城市中,,不会怎么停电的地方。我还是建议,买ups一类的,做在线式。
没有太大必要用太阳能。最 ...

先玩玩积累经验

网友:
有实际用处后直接上大板和好的控制器,电池

网友:
隔壁老王的以前买过还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
以前买来每片大概600ma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