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7万公里再折腾pea添加剂感觉太慢,上大凤NX5000清积炭

楼主(2021-07-18):
27万公里的老车,使用pea添加剂,有一些效果,之前发过帖子,但是就是感觉太慢。现在冷车起步不热车,出车库会熄火。所以,买了10瓶大凤NX5000

以上是没洗之前的个别气缸,忘了是哪个了。27万公里的陈酿。

泡洗了火花塞,干净如新

热车,拆掉火花塞,盘曲轴螺丝,上1.4缸在上止点,先泡洗这两个,再换2.3气缸到上止点。具体过程论坛帖子有,就不详细说了。

抽出来的液体,里面好的软化的积炭

用的是简陋的手机内窥镜,成像很模糊。肉眼通过空洞看,金属的同心圆纹路清晰可见

我抽的比较干净,没装火花塞时候,当个布在四个火花塞孔,启动喷出一些残余液体。一次打火成功。排气浓烟滚滚,怠速一会,转速提到3500到4000。水温上来后,再来一次,这样清洗了两次。第一次每次喷进去时间就是5.6分钟,第二次就泡的时间长了,15/20分钟。

顺便换了机油机滤,之前使用pea添加剂,虽然可以但是慢。还有就是这个过程中报了凸轮轴传感器故障,清洗了传感器的滤网,就好了。今天的放出来的有底下有很多沉淀。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原来是机油脏了。现在看到气门室盖室里面有一些油泥了。不知道是不是pea用过6/7箱油后,清洗出来的积碳污染了机油吗?这一点我确实不懂。望指教。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犯贱了,用惯了马勒,最近淘宝买了18块25块的两个曼牌,也有可能是假的,过滤不好。

清洗过积碳,换了机油,油门轻了。舒服了。

补充内容 (2021-9-30 21:01):
贴子过程有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泡清完以后,一定要先换机油才能启动。不然,清洗下来的积炭,还是有一些进入机油里,如果运行的话,会污染机器

网友A:
就是用这个清洗剂直接在上止点的时候加进去泡?然后抽掉?
不懂请教:为什么不在下止的时候泡?这样汽缸上的油污不也可以清洗掉了吗?是汽缸上不需要清洗吗?
还有是用什么工具抽?能抽干净吗?应该肯定有残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这个清洗剂直接在上止点的时候加进去泡?然后抽掉?
不懂请教:为什么不在下止的时候泡?这样汽缸上的 ...

气缸上的会被活塞环刮干净吧

网友B:
08年北京现代索纳塔,年检尾气CO 11.20 稍微超标,其他都合格,火花塞正常新换不到一年。洗积碳有效果么?  这个车很恼火,常规的方法都无效,就是在门槛上晃,上线都两次了。
SSSS解决一个换三元,觉得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8年北京现代索纳塔,年检尾气CO 11.20 稍微超标,其他都合格,火花塞正常新换不到一年。洗积碳有效果么?  ...

测尾气时换酒精燃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这个清洗剂直接在上止点的时候加进去泡?然后抽掉?
不懂请教:为什么不在下止的时候泡?这样汽缸上的 ...

我自己的想法,发现网上一些老司机跟我的观点一样。上止点时空间最小,可以节省材料。还有一般来说,气缸壁产生积碳的几率比较小,因为活塞,一起动的话,就在上下运动。后再上指点,清洗的时候积碳脱下来。只要我们将其抽干净。应该能最大限度的减免积碳,摩擦钢笔的可能造成拉缸。这样也能泡到气门上。我泡火花塞的时候,能看到火花塞里面整片的积碳,软化掉下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不知道是否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这个清洗剂直接在上止点的时候加进去泡?然后抽掉?
不懂请教:为什么不在下止的时候泡?这样汽缸上的 ...

我买了一个手动抽刹车油的工具。配合上。针筒。听说如果有气枪的话,吹一下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尾气时换酒精燃料试试

我这现在就是E92 只有98是纯油。 用无水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现在就是E92 只有98是纯油。 用无水酒精?

我19万公里时,故障灯点亮。三元转化低,泡洗了一下,用了21万公里又报。4S报价2880,自己买了一个拆车的,含工时费好像是600。

网友:
用过几次nx5000 效果很好  突发奇想这货能不能洗三元?

网友D:
火花塞 间隙这么大 ,建议测量下缸压,底的话上粘度高一级 机油。这么多公里数了  磨损是肯定有得。弄完  电瓶断一次电 让行车电脑重新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花塞 间隙这么大 ,建议测量下缸压,底的话上粘度高一级 机油。这么多公里数了  磨损是肯定有得。弄完   ...

手机拍的不好,火花塞是电装的双铱金。细细的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