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edback端悬空不接,输出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楼主(2021-07-18):
各位老师前辈
feedback端悬空不接,什么效果?

不给它反馈,en端是启动的

芯片的输出端一般会怎么样?

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网友A:
可以是最大值,也可以是最小值,因为没人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最大值,也可以是最小值,因为没人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你好
如果芯片是MP2307
是最大值吗?
如果芯片是LM2596
是最小值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大概率是随机值,小概率挂芯片

网友B:
非法操作,可能最大还有可能反复横跳,甚至击穿芯片。当然也有可能无输出。所以Datasheet中给了你电路,开关电源的工作方式也不是什么秘密,这样悬空FB到底有什么用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法操作,可能最大还有可能反复横跳,甚至击穿芯片。当然也有可能无输出。所以Datasheet中给了你电路,开 ...

大神来了
给我一个严重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