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小萝卜儿童机器人能否改造装第三方程序

楼主(2021-07-18):
在某鱼看到一个卖儿童机器人的,叫小萝卜机器人,卖家说机器人的官方APP已经关闭了,机器人不能联网只能听儿歌和跳舞能听懂简单指令,我看便宜给孩子买了一个。回来之后看到做工还不错。孩子玩的还可以。可以语音指挥前进后退跳舞‘儿歌什么的。
今天又在看某鱼时候见到一个卖家在卖改造过的机器人,说是在机器人上加装出了usb线,通过360手机卫士安装了小爱音响,能实现联网控制机器人放音乐。各位看看是否真的能实现,或者有改造过这个的人说说经验

还有这个机器人带有摄像头,原APP能实现远程视频监控的

网友A:
有突破性进展,  我反编译了小逗官方的app,  仔细看了下蓝牙连接部分。
发现它是一整套自定义的协议, 包括了很多种数据包,比如工厂测试的, 蓝牙配网的,控制动作,控制升级等,用protobuf打包再base64编码后发给蓝牙接口就可以了。  我用蓝牙助手试了,配置wifi和工厂测试的几个接口都可以用。  (因为云端后台挂了, 所以联网后,  区别也不大, 大部分语言识别都是要连云端才有用)

今天稍晚些时候放一个简单的蓝牙控制的app出来。
做了一个简单的app, 支持安卓7以上手机系统。  注意机器人只支持2.4G wifi,  配网时手机要连着2.4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5A6uQH3Bml1o5lH4UJkKQ
提取码:4xns
界面如下:

网友:
如果是真的 说明内置系统是安卓 而且是开了ADB 或者说有方法打开ADB的   不打开ADB  随你那个第三方软件不可能连上     其实xxx手机助手都是一样 都是使用ADB进行的      只是 有的是属于命令行  有的是图形界面操作而已

网友:
通过360只是弄出来了一个图形界面,相当于手机的显示屏,机器人本身没有安卓图形界面。有能力的直接用Adb弄就行了。

楼主:
打开了

做工真的不错,里面主板竟然直接带的usb接口,我把它连接电脑

出现了xiaoluobo字样的便携设备,任务管理器里也出现了相应的设备,还有ADB设备

但是电脑安装360以后显示还要在手机安装360,怎么也装不上,水平有限
在机器然主板上还发现一个接口。40针的,能连接屏幕???

楼主:
答案找到了
原先是win10系统连接不上,换了win'7直接就连上了,自动装上360之后,通过演示功能远程屏幕控制
机器人里面装了原版的安卓5.1

网友:
有支持的软件复制进去 然后用命令安装就行了

网友A:
我也跟风买了一个,  怎么拆?  是不是头上的卡扣,  太紧了又怕掰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跟风买了一个,  怎么拆?  是不是头上的卡扣,  太紧了又怕掰坏了。。。 ...

为了拆开我也研究了好半天
要先拆轮子,轮子外面有白色圆盘,内侧有卡扣,白色圆盘拆掉以后把螺丝卸掉拿掉驱动电机
剩下的就好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拆开我也研究了好半天
要先拆轮子,轮子外面有白色圆盘,内侧有卡扣,白色圆盘拆掉以后把螺丝卸掉拿 ...

谢谢,拆机方法我也研究出来了。  准备装个小爱同学了,    摄像头和轮子不知怎么远程控制比较好,可能要自己弄个简单的云服务器, 然后跑个简单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拆机方法我也研究出来了。  准备装个小爱同学了,    摄像头和轮子不知怎么远程控制比较好,可能要 ...

app研究好了要共享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p研究好了要共享哦

目前进展不大,  只是发现了每次开机时蓝牙的mac地址是会变的, 带的广播包里厂商代码字符串和包装盒里的ID识别码是一致的。
我抽空先写个蓝牙配网的试试, 不知它的接口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进展不大,  只是发现了每次开机时蓝牙的mac地址是会变的, 带的广播包里厂商代码字符串和包装盒里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突破性进展,  我反编译了小逗官方的app,  仔细看了下蓝牙连接部分。
发现它是一整套自定义的协议, 包 ...

高手啊!!!
话说摄像头部分是不是要复杂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
话说摄像头部分是不是要复杂点了

摄像头 部分就不是蓝牙接口控制的了,  蓝牙接口这边有个拍照的接口, 但是调用了看不出效果,也不知拍到哪里去了。
看源码, 好像是通过网易云信的接口来看视频的。 这块我不太熟, 反编译的代码也看得吃力,看不明白, 等过段时间再研究吧。

网友B(2023-05-30):
引用 网友A:
有突破性进展,  我反编译了小逗官方的app,  仔细看了下蓝牙连接部分。
发现它是一整套自定义的协议, 包 ...

你好,能麻烦在传一下链接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网友B:
我也刚拆了一个,还有谁在折腾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麻烦在传一下链接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XodwzjVPTGxqcl1kCRDXA?pwd=lzih
提取码:lzih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XodwzjVPTGxqcl1kCRDXA?pwd=lzih
提取码:lzih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拆了一个,还有谁在折腾这个的?

有没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