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现在笔记本电脑主流的内存配置是多少,有16g么?

楼主(2021-07-18):
想当年,笔记本电脑有4g就横得瑟了,
现在,手机内存动不动上6g:sad:

现在的笔记本内存主流配置是多高呢

网友:
只要你肯掏钱,多少G都不是问题

网友A:
时代在进步,当年谁说的,电脑内存768KB就够了。

网友B:
我直接把系统装在内存的

网友C:
8G 16G都有,4G 32G少见。不用关心主流不主流,自己需要多少买多少;真需要关心的是插槽数量,有些只有一个槽的就比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代在进步,当年谁说的,电脑内存768KB就够了。

盖茨说的,640k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代在进步,当年谁说的,电脑内存768KB就够了。

比尔盖茨说的 他发誓自己打自己脸 所以系统越来越吃内存

网友:
8G起步,16G标配,32G及以上也不是太大事情。关键还是看使用。16G能满足绝大数人使用。

网友:
8G起步,16G正常,32G有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把系统装在内存的

你的电脑不关机的吗?一关机系统没了

网友:
好点的16G是主流了,8G一般主要办公较低配置的U,32G很多人会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脑不关机的吗?一关机系统没了

关机系统不会没了,做过的事没了,干干净净

网友:
手机内存和PC内存因为其操作系统管理内存的机制不同,不能这样比较

网友:
16G起步,32G正好,看需求,用作生产力的话32G起步,日常办公16G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G 16G都有,4G 32G少见。不用关心主流不主流,自己需要多少买多少;真需要关心的是插槽数量,有些只有一个 ...

现在的笔记本还有内存插槽?
内存都是板载了吧,以后说不定ssd都会板载的

网友:
现在啊》我的就是32G,可以插128G。4个M2插槽插了3个固态,I9 11900K买不到,就买了I7 11700K

网友:
现在最坑的就是好些超薄本,只有板载,没有插槽。不能加硬盘。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8G,而且是板载的内存,连插槽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