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分享几个LPC接口的TPM模块PCB文件

楼主(2021-07-19):
最近看到Windows 11说要强制用这个,想起来去年有做过PCB,就刚好分享一下,虽说微软后面应该会把这个限制去掉,但是...Bitlocker也能用嘛。

一共做了三种针脚的,都是LPC接口,看一下和主板上的针间距和数量一样的话应该就能用。
当时自己和朋友的电脑用了几块,小黄鱼上也卖过一些,测试了都没有问题。

2.54mm间距,20-1针:

2.0mm间距,18-1针:

2.0mm间距,14-1针:

Windows 10安全中心(是Windows 10,刚做好那会截的):

模块芯片可以用SLB9665TT2.0或者SLB9660TT1.2,推荐使用SLB9660TT1.2,因为这两种芯片后面都牵扯升级的问题:
1、9660基本上是100%能成功升级到没漏洞2.0的,而9665要看生产批号(就是芯片最下面那一长串字符的开头),17批号以后的升级程序可能不支持。
2、9660不升级的话还是旧的TPM1.2,9665不升级的话在Windows安全中心会显示不安全巴拉巴拉。
3、关于升级程序的使用方法我整理后会和升级程序放在一起,因为时间比较久,所以我也不确定步骤对不对了,如果有谁遇到问题再留言我看看。

0603保险手上没有可以直接短接。
排母买相应引脚数的普通双排母就可以,PCB下单时选1.6mm厚。
如果只是测试用的话电容可以不焊,但是正常用的话最好全部焊上。

Gerber文件好像被清理了,所以暂时不提供了,需要自己重新生成一下,后面几天有时间会补上Gerber。

下载链接:
https://izilzty.lanzoui.com/b00opws5a
密码:9ecn

补充内容 (2021-8-23 23:25):
稍微补充一下固件升级的步骤,因为一直没有电脑去试,带图的步骤没法发,就先口头叙述一下,放在19楼了。

网友:
老主板没有这个接口

网友:
mark一下  字数字数

网友A:
微软每次出点新东西都要作死一次,真不知道这些高管怎么想的

网友:
我太落后了,现在还在windows7,这个东西用来做什么用?有它就安全?谁安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软每次出点新东西都要作死一次,真不知道这些高管怎么想的

去问问手机厂商是怎么搞的,手机约更新越卡吧2333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问问手机厂商是怎么搞的,手机约更新越卡吧23333

不是手机越更新越卡,是那些APP越更新越大,都是不会优化只会吃内存的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手机越更新越卡,是那些APP越更新越大,都是不会优化只会吃内存的主 ...

嗯,有道理,那个微信从上百兆到现在运存吃掉1.5G。作为用户一点辙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有道理,那个微信从上百兆到现在运存吃掉1.5G。作为用户一点辙也没有。 ...

企鹅家和马云家反正不撑死你内存不罢休的!我也纳闷了,一个微信而已,就聊聊天的东西,你做那么大到底装了啥?文字语音传输都不用怎么处理最多加个密,视频加个编解码压缩,咋就一个微信能做到200多M的安装包,我自己也编程啊,无法想象里面填了多少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企鹅家和马云家反正不撑死你内存不罢休的!我也纳闷了,一个微信而已,就聊聊天的东西,你做那么大到底装 ...

有人分析过微信后台的进程,据说把小程序功能干掉,能省1GB。然而腾讯要强推这个,所以网上想下一个修改版的微信都搞不到,链接都和谐成了微信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分析过微信后台的进程,据说把小程序功能干掉,能省1GB。然而腾讯要强推这个,所以网上想下一个修改 ...

哦,估计小程序搞了个虚拟机,难怪这么占内存

网友:
我的老机器i7-4790 + ASUS H97-Pro Gamer有必要装这个模块吗?操作系统是Windows 10 2019 LTSC,平时会用Bitlocker

网友:
这个好,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东西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
我的华擎B85有18-1的口,不过某宝都没搜到合适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鹅家和马云家反正不撑死你内存不罢休的!我也纳闷了,一个微信而已,就聊聊天的东西,你做那么大到底装 ...

更夸张地是用几天就占空间8GB了

网友:
我想问问,成品还有得卖吗?主板是华硕的MAXIMUS VII IMPACT接口用的是20-1的,不知道楼主那还有没有得卖

网友:
坐等楼主更加详细的固件升级方面的资料

楼主(2021-08-23):
先把TPM清空,然后调一下windows的设置,让windows不自动初始化tpm,具体可以百度一下。

之后打开cmd,进到9665FW update package_1.5\Firmware文件夹里。

以9660为例:运行TPMFactoryUpd.exe -info,查看你的芯片目前版本号。

例如查看到的版本号是4.42.132.0,然后在Firmware文件夹里找,看有没有名字是TPM12_4.42.132.0_to_TPM20_x.xx.xxx.x.bin的文件,如果有的话那这个芯片就是可升级的。注意不要找TPM12_x.xx.xxx.x_to_TPM12_x.xx.xxx.x.bin,这样升完还是tpm1.2,而且根据固件版本不同可能还无法再升到2.0了。
这里找到的文件名是TPM12_4.42.132.0_to_TPM20_5.63.3144.0.BIN,记住后面5.63.3144.0目标版本号,打开TPM12_to_TPM20.cfg,把里面的version_SLB966x=后面替换成目标版本号,这里是version_SLB966x=5.63.3144.0。

最后运行TPMFactoryUpd.exe -config TPM12_to_TPM20.cfg开始升级,如果tpm没有清空或者其他什么问题会报错,到时候再看,软件也会给提示,如果没问题就会开始跑进度,跑完关机再开机,重新初始化tpm就可以了。
如果9660升级完还是提示不安全,那就再按照下面9665的步骤再升级一次,因为升级完以后,9660已经是TPM2.0版本了,但是固件可能还没有到最新。

9665同理,先使用-info查看当前版本号,然后找看有没有匹配的升级文件TPM20_xxxxxxxxx_to_TPM20_xxxxxxxxx.BIN,注意不要选TPM20_xxxxxxxxx_to_TPM12_xxxxxxxxx.BIN,这样就降到tpm1.2了。最后编辑TPM20_latest.cfg,然后运行TPMFactoryUpd.exe -config TPM20_latest.cfg开始刷。

网友(2024-06-11):
需要烧录固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