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索尼组合音响(SONY FH-B600)

楼主(2021-07-19):
周日外面大雨,闲着没事,拆开索尼组合,面板有点故障,顺便看看一下电路,因为手上另一索尼主板也搞不亮,这是面板、主板、电位器

这是收录机机芯,皮带全粉化了
CD部分,底板,很小
控制主板,收音部分
变压器和功放部分stk4172
内部组合就这些,高度模块化,清理了卫生,装回去,少了三颗螺丝
这索尼组合机型号FH-B600,很小巧,不占地方,机壳有凹槽提携方便,平时用来听收音,机器有点久远了,灵敏度一般,立体声灯就强台亮。

网友:
索尼什么都好,唯独就是这种组合机音质垃圾,价格高昂最不好了。

网友:
还行吧,本身就是消费级别的产品过得去就好了,之所以觉得还行是因为那个年代国产货真不行,有比较才会有好坏

网友:
stk的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拆了2台索尼组合机,其中一台与楼主的相似,卡式机芯外壳等全扔掉,只留线路板与火牛继续吃灰。

网友:
调频中周微调一下收音机灵敏度立马加强

网友A:
VFD屏要是不亮,检查周围50V的小电解,之前有个雅马哈的也是用这种屏,咸鱼卖家要100修,还不包邮,后来他无疑提醒了我~~这个机器电容是通病

网友:
与爱华的组合机结构也差不多,用的元件都是一个系列,偶尔听听音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D屏要是不亮,检查周围50V的小电解,之前有个雅马哈的也是用这种屏,咸鱼卖家要100修,还不包邮,后来他 ...

谢谢,抽空再试试,就是这索尼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