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销3K+一毛钱的罗密施5W筒灯拆解2.5寸江门可耀照明

楼主(2021-07-19):
遇到店铺搞活动,一毛钱还包邮的筒灯,剁手拆开看看。礼金红包是店铺发的,相当于促销了吧

店铺日销量3115件,真厉害(也可能是因为促销搞活动)

包装还算正规

金属筒身,塑料磨砂透光照

顶盖灰黑色是塑料的,

暴力撬开,发现是有螺丝固定的,大意了

正确拆法是先撬开透光罩,再松开螺丝

由于暴力,把螺母都撬烂了,只能扔掉了

灯板是铝基板

最后来灯板正面照,贴片整流器滤波,一颗130°高温电解电容,400v2.2uf,
电解电容并联105贴片电阻,奇葩的是一颗MLS的3535B高压线性横流芯片,
虽然查不到资料,淘宝也仅有一家出售3535A芯片,但是这个芯片竟然只需要一颗外围电流配置电阻,360
剩下的引脚直接与灯珠串联,12串,不用说,肯定是高压灯珠了,
整片板子除了12粒灯珠,剩下只用了5颗元件,没有电感,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么少元件,成本低

网友A:
貌似现在模拟恒流大行其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现在模拟恒流大行其道呀

毕竟成本低占优势哈哈哈

网友B:
就怕用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用不了多长时间

买来就是拆的,不打算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线性恒流驱动么?金属筒身还算厚道。

网友D:
这种灯板温度会比较高,那8脚芯片发热大了点

网友:
铝基板还可以,电解居然是白色的

网友E:
我买的比朋友的贵,但是,我是六个一套的。

网友:
铝基板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线性恒流驱动么?金属筒身还算厚道。

铁皮筒身哈哈,反正拆散了扔掉了,灯板留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板温度会比较高,那8脚芯片发热大了点

肯定是很热的,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比朋友的贵,但是,我是六个一套的。

买了这么多啊哈哈哈

网友F:
这个ic我见过有的板子使用,连电容都可以省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ic我见过有的板子使用,连电容都可以省去的

倒是个正经牌子的IC,外围电路确实比较节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个正经牌子的IC,外围电路确实比较节省

通过外部一个电阻就可以调整横流值,不过我看嘛,恒流----全靠抖!

网友G:
我家6年前装修时买过一批3W筒灯,电源和灯是分离的,灯尾部有很大的铝制散热片。
前几天有一个灯开始不停的闪,打算买个新的来替换。在网上搜索一圈后发现,各大知名品牌的产品都变样了。
现在的筒灯把那个散热片省略了,在原来的位置背上一个电源,安装时只要接上交流电就行。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现在技术升级,发热没以前厉害了?还和以前一样耐用吗?
如果现在只能买到不带散热片的筒灯,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哪家的质量比较可靠,做工扎实,谢谢!

另外,我已经用替换法测试过了,电源是好的,就是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6年前装修时买过一批3W筒灯,电源和灯是分离的,灯尾部有很大的铝制散热片。
前几天有一个灯开始不停的 ...

那就买灯板换上,保留原来的筒和电源,这样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