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款金浪交换机电源板挂了,求IC型号

楼主(2021-07-19):
查不到丝印,求指点

网友A:
电源板子整个换一下好了,这个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子整个换一下好了,这个省事

恩,实在是搞不到这7脚IC的话,也只能换独立的电源板了,如何知道他的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实在是搞不到这7脚IC的话,也只能换独立的电源板了,如何知道他的输出电压。 ...

板子上一般有标注的,看最后输出电容,10V耐压一般是3.3V  16V耐压一般是5V   25V耐压一般是12V,一般情况下交换机只有一个电压,少部分高端交换机会有多组电压

网友:
这么大个,不是丝印吧。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c4KQXRAXe4RrdnMMo7cSQ
提取码:d0ci

只找到MR2520(有引脚排列可参考)和MK1210(有电路可参考)。  就是没有MD系列,  MA系列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