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人用电磨旋转锉给钢板扩孔遇到磨头弹跳的现象。

楼主(2021-07-19):
有个5毫米厚的钢板需要定位,但是原来的孔不合适,需要扩一下,找激光切割不值当,手头有电磨和铣刀也就是旋转锉。在扩孔的时候,旋转锉按不住,弹跳的厉害,一弹就弹到孔的另外一次,力量大到把旋转锉都打歪了。有人说是电磨速度快了,也有人说是电磨速度慢了,这个电磨和角磨机是越用越害怕,希望老学究老元良指教指教。我在想用电钻夹旋转锉低速旋转怎么样?

网友:
钢板用这个扩孔不行,跳是必然的,因为硬碰硬,你手不可能不抖,铣刀有槽不是平整的,用砂纸圈配橡胶轮手工才能扩孔,橡胶会吸收冲击力~

网友A:
速度要快,杆子要短,打磨机自身同心度要好,偏心使力力气要小

网友:
手动的话试试砂轮头吧,转速高一些,配合冷却试试

网友:
我 用圆锥形的,转速慢点,慢慢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要快,杆子要短,打磨机自身同心度要好,偏心使力力气要小

无论同心度多好,转速多高,杆子再短也一定会跳或者崩刀,给硬金属手工扩大孔只有砂纸圈配胶轮才能稳住,刚玉的圆柱磨头效果都不好~

网友:
给金属扩孔不要用这种,这种给木头扩孔还差不多。用金刚砂摸头,用手电钻或者台钻,高速一旦弯了之后离心力太大危险。不要加太大的横向力,因为这玩意用点力就弯了。我都是用台钻+金刚砂摸头来扩孔。

网友:
试过几次,同样是打弯了磨头,没有绝对可以避免的办法,就算用砂轮头也同样会打的,主要是电磨抓得不够紧,开始下刀的时候轻率了,后来总结了经验:手要紧紧抓住电磨的头部,下刀尽量轻,一点点磨,慢慢来就没事了。

网友:
台钻用这个还行,必须慢 慢来

网友:
用锥形磨头可以!

网友:
钢板硬度低的话用台阶钻,或者比孔径略大的钴合金钻头逐步扩。硬度高的话就砂纸圈配橡胶轮慢慢扩,硬质合金钻头应该也可以。

网友:
手持电磨用这个只是只是修理毛刺,扩孔的话转速太高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明显是刀刃太深,手不稳,进刀深一刀浅一刀才打刀了。不要用3MM,用6MM磨具,厚材料用圆刀头,细刃刀头最好是磨头磨头磨头,手要稳,进刀要非常小。

网友B:
我也很纠结切割异性形状厚一点的铁片就没法了,有哪位大神有好的办法处理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用磨头扩孔!!!

网友:
二楼说的是正确的,你这种磨头不崩刀是不可能的

网友:
数控铣床配磨头扩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纠结切割异性形状厚一点的铁片就没法了,有哪位大神有好的办法处理一下 ...

我有把三用拉铆枪,可能拉铆钉,螺母,也能切割扩孔。

网友:
你的这玩意是加工木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