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拆修显示正常不转故障

楼主(2021-07-19):
西门子滚筒洗衣机,买了11年左右了,前面也修过几次,最近发现显示都正常,就是滚筒没反应。

拆开,没发现什么问题,拆下电机。

电机型号,拆下碳刷,发现磨损厉害,按型号网上下单,收到碳刷,和拆下的对比,

换上新买的碳刷,装回电机。

装上皮带。

通电,滚筒开始转动了,装后盖,使用正常,完毕。

网友:
没换过,学习了

网友A:
高手,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B:
高手 膜拜 ,请教下西门子脱水晃动很厉害,一般什么问题比较多?怎么修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 膜拜 ,请教下西门子脱水晃动很厉害,一般什么问题比较多?怎么修 谢谢  ...

很有可能是固定滚筒的三角架出问题了

网友D:
这是个大工程,关键部位一个图片也没有啊!楼主若能多发些图片附加说明就更完美了。感谢分享。

网友:
几个月前也给家里的西门子换过一副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

其实这个故障第二次拆了,第一次插拔了一下电机的排线,用了几天,又不行了,再拆才找到问题,这次应该找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膜拜 ,请教下西门子脱水晃动很厉害,一般什么问题比较多?怎么修 谢谢  ...

脱水脱不干,脱水声音大,就是3个支撑杆的问题,我也换过,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大工程,关键部位一个图片也没有啊!楼主若能多发些图片附加说明就更完美了。感谢分享。 ...

第一次发帖,下次改进。

网友:
省了不少银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高手 膜拜 ,请教下西门子脱水晃动很厉害,一般什么问题比较多?怎么修 谢谢  ...

检查支撑杆缓冲  检查滚筒主轴轴承

网友:
这种洗衣机电机是碳刷的呀!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固定滚筒的三角架出问题了

感谢支招 等天凉一点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脱水脱不干,脱水声音大,就是3个支撑杆的问题,我也换过,之后就好了。 ...

感谢楼主分享 等天凉一点就动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检查支撑杆缓冲  检查滚筒主轴轴承

感谢回复,看来大家的回复,问题基本都可以锁定了, 等天凉一点就动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看来大家的回复,问题基本都可以锁定了, 等天凉一点就动手

就是不好拆,要全拆了,还要准备一个24的大套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好拆,要全拆了,还要准备一个24的大套筒

谢谢提醒 之前买过一套工具,看来这个还是一个拦路虎,赶紧找机会买一个

网友:
这种电机应该是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