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高仿森海塞尔eW100-G3接收机+腰包,看走眼了,但效果还不错

楼主(2021-07-19):
高仿森海塞尔eW100-G3腰包及接收器,频段523-865MHz,屏幕也是黄屏的,开机可显示森海塞尔字母,腰包和接收机均是高仿,最后有两图是原装机的内部样子,可以在抖音上查看一个叫fire1的拆机视频,我就是看了他的视频才买了,结果是个高仿的。改高仿及的内部设计和元器件选择和原装机没什么关系,估计屏幕芯片是原装机的,内部所有芯片都是被打磨掉型号的,但是哪些个黄豆钽电容和彩色的贴片电感看着还是不错的,主板共有两路稳压,7809和7805,主滤波是Jwco的,两路中放芯片是UTC1018,天线进来的是两片848B,显示板直接是牛屎的,原装的也是,但是原装的牛屎是圆的,高仿的是方的,效果吧,无线传输这一套没问题,只是腰包的增益要调在-12db以下,不然底噪太大,但是咪头是声音要很近才行,本来买给孩子录葫芦丝的,现在当吉他的无线发射接收用,650买的,干贵球得了,恰巧我的M80电磁拾音器的插头也是3.5的,腰包的line口也是3.5的,效果吧还可以,主要是在闲鱼上和卖家说好不退不换,只能将就用了,虽然非原装,但是也是高仿的,据说是什么早期江货,有知道的科普下,谢谢。接收器背面型号是em100-g3

网友A:
工艺挺好的,良心山寨产品

网友B:
销量很大的产品高仿才有意义吧

保不齐是正版,只是不同时期,不同代工厂,不同版本所致

网友C:
看起来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D:
应该是正版,别人拆的是较新的,你的这个是老的版本
如果真的要高仿不会那么费劲搞那么多元件的,都是几个芯片解决问题
不过效果可能的确你这个会差一点,新的肯定有改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挺好的,良心山寨产品

看不见芯片的品牌型号,不好判断,单说无线传输这一块应该还可以,毕竟这个环节噪音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正版,别人拆的是较新的,你的这个是老的版本
如果真的要高仿不会那么费劲搞那么多元件的,都是几个 ...

正版的进口产品不会抹型号吧,就看那个电解电容应该也不会是美产的,况且接收机后面铭牌型号是em100-g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做工挺不错的。

原装的芯片我看抖音拆机视频上都是意法半导体、德州仪器、日本jrc的,运放基本都是j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销量很大的产品高仿才有意义吧

保不齐是正版,只是不同时期,不同代工厂,不同版本所致 ...

正版应该不可能了,原因有二,一是芯片品牌型号被打磨,二是电解电容不对,据说这个东西当时要4k,高仿就有利润空间,其实卖家是说高仿,只是我不信,所以现在就强不起嘴

网友E:
高仿无疑, 拆过正版的, 看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F:
哈哈哈,正版货不会打磨的吧

网友G:
我勒个去,这玩意有高仿了?广东恩平出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仿无疑, 拆过正版的, 看起来舒服多了

正版的我也看过拆机视频,差别是很大的,元器件的品牌和型号差别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正版货不会打磨的吧

正版的肯定不会打磨型号,而且走线也好像是内层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勒个去,这玩意有高仿了?广东恩平出产?

怎么看出来是恩平产的,网上有人说是早期江货,我也没搞懂,关键这个还不算仿,电路布局都不一样

网友H:
看电源输入DC口和大三芯输出口就可以分辨

网友I:
几年前玩过很多塞尔和舒尔话筒和腰包

这个塞尔一看后面标签和天线接口就是假的。

这个做个还不错,不过正版比这个好多了,就是电阻都上一个档次,尤其低阻大部分都是彩色的。
很多塞尔的射频板子都是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电源输入DC口和大三芯输出口就可以分辨

电源接口有点移位,我以为是因为有点旧,卡侬口图片上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年前玩过很多塞尔和舒尔话筒和腰包

这个塞尔一看后面标签和天线接口就是假的。

标签我没有看出假的来,天线不熟悉,现在接收机还可以吧,但是腰包的增益开大了噪音太大,太小那个咪头没法用,单独买个同频段的腰包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年前玩过很多塞尔和舒尔话筒和腰包

这个塞尔一看后面标签和天线接口就是假的。

还有这个接收机我感觉换过主板,主板上的卡侬口和网口等塑料部件明显比其他地方要新很多,卖家又坚持说没换过,图片上很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