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这个新款良明主控的两个插脚

楼主(2021-07-19):
为了解决Hart电池协议,给这个冲击起子换了良明主控,但是发现这个主控多了两个插脚,虽然空着也没有影响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两个插脚干嘛用的吗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上的热敏电阻

网友:
不接也能正常运转

楼主:
关键是电池上好像没找到对应的触点,想研究也无处下手

楼主:
最后从官网找到答案了,这个是新款充电器,两个触点应该都是温度相关,但是目前已知的电池上面对应位置都只有一个触点

网友A:
电池上不是有4个点吗。剩下2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不是有4个点吗。剩下2个就是

电池顶部三个脚,放电只用了两个,中间那个是充电用的
下面只有一个,温度检测脚

网友(2022-07-15):
这是大功率电池检测脚,用大功率电池可以增加百分之30功率输出

网友:
这图片是大功率电池后面还有两个检测脚,用大功率电池可以增加百分之30功率输出

网友:
反正良明大功率电器上都带这两个触点,像角磨机  电锯之类的,电池上也要这两个触点。应该是检测大电流输出用的